请问aerofly有无熄火降落功能如何设置

楼主(2008-02-07):
如题```请教大家了`希望懂的给我讲解下.谢谢

网友:
我記得好像是,在軟體上的熄火降落頻道,wheel/ brake/Autorotation....
搖控器開關或旋鈕打開(依搖控器動數不同),撥動開關或旋鈕在那個頻道應該會看見游標在移動(如果沒有先去作,搖控器校正),之後再回到頻道設定那個為位置,看是否有動作....
這樣應該是可以使用了.....
1.Aireron/Roll 副翼.   2.Elvator/Cyclic Pitch升降/循環螺距.   3.Throttle/Collective Pitch油門/集體螺距   4.Rudder/Tailrotor 方向/尾旋翼   5.Flaps襟翼.   6.Retractable gear縮腳.   7.wheel/ brake/Autorotation輪煞車/熄火降落    8.Wing Speed.可折機翼/轉噴射口....
(此軟體好像不能控制定速的開關,只能控制熄火降落開關,這樣便成,正常飛行&熄火降落?還是定速&熄火降落,用熄火降落頻道位置去改變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