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50?9257?

楼主(2008-02-07):
在飞行批萨上看见的。用9257的齿轮更换9650的齿轮,增加了速度,扭距还比9257大!有人试过吗?

网友:
我也在考虑用9650好呢还是9257,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洒

网友:
一般来说这都是瞎折撑

网友:
增加速度 应该是齿轮比增大
增加扭距 那应该是齿轮比减小了吧……
想不明白喔 。。。`希望楼下的高手解释下原理

网友:
没这个必要改这么好的舵机吧!

网友A:
6V的参数推算如下:

2.6KG
0.06S

楼主:
引用 网友A:
6V的参数推算如下:

2.6KG
0.06S

是的。但是这个参数只是理论数值!真的是这样的话,比9257性能又要好很多!

网友:
400多元的东西万一搞坏,哭哦!!

网友:
没有扎扎实实的技术基础, 光靠设备好是没有用滴.

网友:
看这个齿轮组是减速增扭,输出速度要快,就得牺牲扭矩,这是最基本的机械常识。

楼主:
就是不知道9257和9650的电路是否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