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大大来看看我的SJM325PRO问题!

楼主(2008-02-08):
昨天飞的时候由于电子设备问题JJ在空中3米高摔下来尾撑着地,尾管断了,其他没有问题。今天因为大桨夹回来的时候就发现有点问题所以拆开想看看,结果发现横轴的问题。

好的一边横轴口

坏的一边横轴口,根本进不去

再看看好的一边的丝口

这是坏的一边丝口,里面的是金属屑

坏的一边的横轴

这个我敢肯定不是自己装配的问题,因为机器来的时候就发现一边桨夹横轴锁不死,一边锁得很死。当时想想可能是精度问题所以没有在意,结果今天一拆才发现是丝口的问题。
现在连新的横轴都不敢上上去了,怕新的横轴也被这个丝口弄坏。现在看来这个横轴座不能用了

网友:
ㄏㄏ...這個應該是原廠組裝時...出的問題....老大應該會妥善處理....

楼主:
呵呵等张总放完假吧

网友:
谁的失误的结果

网友:
一直觉得SJM这种锁横轴的结构很不理想。侧面一个顶丝直接顶在横轴的螺纹上,铁定把横轴螺纹顶坏。这样在拆横轴的时候坏掉的横轴螺纹又把中联螺纹螺纹带坏了。横轴和中联不都成一次性的了。
我知道的机床上相似结构的丝杠头锁母,都是在起锁紧作用的顶丝头前头加一个外壁没有螺纹的铜块,该铜块可以在顶丝孔内滑动。然后车锁母主螺纹的时候把这个铜块的端面一并车出螺纹来。安装时,顶丝通过铜块锁死丝杠螺纹。由于铜块端面已经预先加工好了螺纹,所以伤不到丝杠体。不过这个结构够复杂的,不好实现。

其实SJM还不如加大中联的S弯,使得S弯里面能容下一个螺母,这样只要加长横轴,就可以用螺母锁紧横轴了。

楼主:
我觉得取消那个顶丝,直接用螺丝胶就很好。但不知道强度够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取消那个顶丝,直接用螺丝胶就很好。但不知道强度够不够

螺丝胶也有弊病,这里低强的怕不牢靠,高强的,单靠小十字够呛卸得下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取消那个顶丝,直接用螺丝胶就很好。但不知道强度够不够

可以尝试横轴螺丝不上螺丝胶,丝顶上螺丝胶,横轴螺丝上紧,丝顶上胶后拧到位即可,不要用力拧,因为丝顶起的作用只是防止横轴螺丝切向运动,一点点力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横轴螺丝不上螺丝胶,丝顶上螺丝胶,横轴螺丝上紧,丝顶上胶后拧到位即可,不要用力拧,因为丝顶起的作用只是防止横轴螺丝切向运动,一点点力就够了。

其实我觉得可以不用顶丝,用高强的螺丝胶也可以锁住横轴,用一字起子也可以拧下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觉得可以不用顶丝,用高强的螺丝胶也可以锁住横轴,用一字起子也可以拧下来的

歇了吧,高强的螺丝胶上去,M4的内六角钉都会直接齐根扭断,更别提这小钉了。除非狠心把中联\、桨夹和轴承放火上烤,不然下不来的。

网友:
帮你顶上去
慢点操,少炸。。。。

楼主:
哈哈好象现在还没真正的炸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