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450震动到什么程度呢?--附上调试进度--第二轮来啊!

楼主(2008-02-08):
我的450SE准备起飞的时候可以看到天线管在晃动,起飞后就不动了。起飞后可以看到尾撑尾段会高频率震动(5MM左右),其他的都没感觉动,包括脚架也没有。

但起飞前用手摸尾管可以感觉有比较高频率的震动。大家的JJ震动的情况如何?我这算调好了吗?

2008-02-10-------------今天又弄了一天,我把过程状况和个人感觉贴出来,请老手进来介绍一下经验帮我调好它,也希望对其他人有帮助吧!

1、拆下大浆尾浆(已做过简单的静平衡,用长螺丝把浆夹起来放在水杯代替平衡器做的),装上平衡翼,比之前调松一点皮带(程度跟说明书写的一样),即使大油门觉得震动可以接受,小油门某点有些微晃动(天线管小幅度动了几下),尾垂基本不动,用手摸机身有些微震动,估计这是正常的,毕竟马达在高速转动嘛。尾杆震动比机身厉害一点点。

2、装上尾浆,整段油门过程感觉震动变化不大,低速油门某点尾管晃动比没上尾浆时有所加大,个人感觉还可以接受,震动最厉害的情况下尾垂有1MM左右的阴影。

3、装上大浆,拆下尾浆,情况跟第二步时一样。感觉两个浆算平衡了,单独运转均没有造成机身尾管大的震动,三轴应该也没问题(还是新机,没摔过)

4、大浆尾浆全装上,推油门,没起飞之前比以前的情况有所好转,天线管晃动幅度极少,整过程几乎不动,只是中低油门某点会晃一下,估计是共振?? 尾撑震动幅度几乎看不见。但起飞后尾垂狂震,比调之前还厉害了,估计有7-8MM,,,,,我马上晕倒!!!!!

问题出在那里呢?究竟是大浆还是尾浆造成的啊?暂时没办法做更精确的浆平衡了(没电子称和原装平衡器)!
以上过程均看不到机身和尾管震动,能看见动的只有天线管和尾垂,但用摸机身和尾管是可以感觉到震动的。

2008-03-01---------------接着搞一下!
在这里感谢冰大和ANDY-GAO 的指点帮助!!不厌其烦的答回答我N个问题

1、调好电机齿与大齿之间的间隙,在电机齿不动的情况下大齿能又一点点的拨动,用ANDY-GAO 的话说能“咯噔”一下,哈哈。这个对减少震动也是有点作用的,意外的收获是JJ的噪音少了很多,现在听起来JJ很宁静柔顺!

2、再调皮带松紧程度,比说明书说的程度再稍松一点点,以JJ从上面看转动的时候皮带没有虚影为宜!

3、重新安装副翼,准确量度,保证两边的长度绝对准确------当然是能有多准确就多准确了(废话!!)

4、再调大桨夹和尾桨夹的松紧度-----这个只能自己把握了,难以说的清楚,多试几次吧!

现在的情况是悬停的时候基本看不见尾垂的虚影了,天线管是一点都不抖。 脚架就更不用说了,呵呵。用手摸尾管是可以感觉到震动,低速油门的某点还是会有振动一下,估计是共振点吧,这些应该是不可以避免的啦!经本地高手彭哥和华哥试飞,认为调的可以,高兴中。。。。

网友A:
没调好。
大桨就算你在没装上去之前动平衡了一次,装上后还是需要抓在手上。再贴胶带动平衡一次,因为浆夹O胶圈的关系,2边的横轴突出长度是左右不一致的

而尾桨,更需要装上去后动平衡,就是贴胶带。因为尾桨装配的时候内六角固定钉上的力度不够也是产生新的不平衡因素。

网友:
我的和LZ的情况有点象,就是起飞看不到尾撑尾段会高频率震动....中低速的时候震的厉害,高速上去就不太震了...但起飞前摸尾管也有点高频震动....实在是搞不动了...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网友B:
调好了就不会震动了.

网友:
我的60#的中联摔的有丁点歪了,就有几位说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好了就不会震动了.

你这不是废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调好。
大桨就算你在没装上去之前动平衡了一次,装上后还是需要抓在手上。再贴胶带动平衡一次,因为浆夹O胶圈的关系,2边的横轴突出长度是左右不一致的

而尾桨,更需要装上去后动平衡,就是贴胶带。因为尾 ...

请教大浆尾浆装上去后如何再做动平衡呢?不知道那只浆需要贴胶带啊?

网友:
我的拿在手上,油门推到悬停点,没有明显的震动

网友:
平衡以后抓住脚架举起来,开大油门,感觉是很轻松,很安宁的。可以作到一点震动都没有。

网友:
我不敢拿着加油门

网友:
没调好,双桨

楼主:
今天再调试:

把大浆尾降全卸了,只装平衡杆,副翼也卸了,用手摸机身和尾杆还是觉得有震动啊,比飞行时震动弱一点点而已,郁闷。。。。。。

没接触过调得很好的JJ,不知道怎样的震动才算是可接受的范围??语言难于表达啊。。。。

偶觉得只要有机械运动的东西总会有震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大浆尾降全卸了,只装平衡杆,副翼也卸了,用手摸机身和尾杆还是觉得有震动啊,比飞行时震动弱一点点而已,郁闷。。。。。。

没接触过调得很好的JJ,不知道怎样的震动才算是可接受的范围??语言难于表达啊 ...

有可能是T头变形了,也可能是马达的震动引起

网友:
我也没接触过校准好的机子,光凭自己的感觉很难知道是不是调好了,有时凑合着就飞了,可是状态不是太好

楼主:
大搞了一通

没装上尾浆的时候感觉震动小了,基本看不到天线管动了,但一装上尾浆反而比没调之前还厉害,哪个尾撑啊象冷的发抖一样,都有5MM的虚影了,估计问题出在尾浆中了。做了静平衡,发现一致性还不错,想办法做动平衡中。。。。(还不知道咋搞好啊????)

有了进展再来汇报!

网友:
如果经常炸机的话,有点震动就无所谓了,不然的话辛辛苦苦把平衡调好,一炸机又得重新调。调机的时间比飞的时间还要长。

网友:
这个直机本来就是调得时间长于飞的时间,有这个感觉,那就是新手啦,有同感,也和楼上的有过一样的经历,不过总算调好了,我是看飞起来时尾波箱能不能清楚地看清,我现在调得就是能看清,能看清,就行了

网友:
没必要搞到一点震动都没有吧,飞起来看不到震动就行啦,要搞到一点震动都没有好难的

网友:
呵呵,楼主是个完美主义者

网友:
三分飞,七分调。调整过程也有乐趣。三轴、两桨、两平衡,抓紧调吧!

楼主:
原帖由
MagicYang
于 2008-2-29 15:34 发表
呵呵,楼主是个完美主义者
还给你说中了,呵呵。
个人觉得既然玩开了,就应当发挥JJ的所有潜力,这样才对的起自己的钱包啊,哈哈
而且调机也是种乐趣,从中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C:
机械这东西哪有不震动的

网友D:
是的,有点震动不奇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