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0油直的舵机配置

楼主(2008-02-08):
海泰克 HS225MG 金属
舵机
可以给50油机做斜盘和锁尾吗
参数 4.8V 0.14秒/60度 力气 3.9KG/CM
找来找去 性价比 就这个最好了 178一个 速度快 金属的 力气是不是小了? 就是不知道能否用?
都知道9255 9252好啊 可是贵啊 3003 3001便宜啊 可是塑料的
谁还有更好的建议?

楼主:
就想买 几个 金属非数码的 200左右的 舵机 力气高于5KG 速度不高于0.18秒/60度

网友A:
3001 539用在50机上飞航线是没问题的

楼主:
JR539 吧 我有3个 那就先用着

网友B:
回复 网友C:
ccpm的力气要求很低的..9252也是塑料齿

网友D:
買個9451吧~
一個頂三個~

网友E:
还是9255,一步到位啦
以前450还不是56什么的,结果炸下来发现换舵机还来不及
最后还不是都上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