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Flight G4 主程式

楼主(2008-02-08):
請問~那位有 G4 的主程式,是否能提供聯結位置或G4主程式檔案給我嗎?
~謝謝你們~

楼主:
G4已經下載完成,序號無法進入,~現在就等破解序號及USB 接口,,,,,,,

楼主:
我有找到一個 G4 Demo版,是用鍵盤控制的,是否能改PPjoy 那得試試才知道~
http://www.realflight.com/free-g4-demo.html~
網頁底下有一個 214 mb 的demo,有興趣的大大们可把它給下載~
測試之後,用飛鷹模擬3代U型,裡面的 G3.5 可以玩,也可以配合原版 G2 控制器玩~
有原版 G2 的人,加入 G3.5  配合 Emu, 就可以用G2 控制器,玩 G3.5 ~

楼主(2008-03-21):
G4 主程式,已經OK 了,現在就只剩序號的問題了~

楼主(2008-04-24):
哈哈~ 電驢 G4 + 飛鷹模擬三代 + Emul v3.1 終於可以玩 G4 了,正在測試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電驢 G4 + 飛鷹模擬三代 + Emul v3.1 終於可以玩 G4 了,正在測試中~

不了用试,能玩G2 G3 的狗+EMUL3.1也可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