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E-SKY V4的控想配别的接收机 配什么的??

楼主(2008-02-08):
随便一个4通的就行吗 西安的那个6通行吗??

楼主:
大哥门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A:
控是4通的你用6通的接收当然可以,不过是把6通当4通来用,但前提是西安孵化的接收必须用兼容富特巴的。

楼主:
明白了就是兼容F的就行了呗?谢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