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控苦恼中!问高手?

楼主(2008-02-08):
新手一名!最近中毒太深,先进台控玩玩模拟器,练练技术。太好的买不起,太差的又看不上!目前在华科尔W1001和天地飞9之间徘徊。{不知道应该买那台,以后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油固。}望高手.前辈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此致敬礼!
                                                                                     菜鸟上!

楼主:
自己先坐沙发!

网友A:
为了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建议你再攒攒米直接上9XII或FF9

网友B:
飞油固这两个控可能连4vf都不如...通道多没用的...最重要是稳定.

楼主:
主要是想要个中文显示的。(上学的时候在耍MM,没有好好学习呀!)

楼主:
还有就是坚决不买日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坚决不买日货!

哈哈,好的控和主流的控都是日产的. 如果真的要支持国货可以买T9,但说明书不详细又是新手要自己摸索一段时间.

网友D:
好像还有第三条路,先买个TDF的6通玩着,着魔之后就会舍得多花些钱买9X2或者FF9了。现在9X2好像不到2900RMB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油固这两个控可能连4vf都不如...通道多没用的...最重要是稳定.

没用过的别乱吹

网友E:
在相同的价格中进口控不如国产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还有第三条路,先买个TDF的6通玩着,着魔之后就会舍得多花些钱买9X2或者FF9了。现在9X2好像不到2900RMB了吧。

主要是想一步到位,以后就是上高档点的飞机也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好的控和主流的控都是日产的. 如果真的要支持国货可以买T9,但说明书不详细又是新手要自己摸索一段时间.

就是再好也不买   我愿意买欧洲的.美国的。日本的免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建议你再攒攒米直接上9XII或FF9

绝对不能苟同,我的FF9并不比T9好到哪里去.想出了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相同的价格中进口控不如国产控

绝对真理!

网友:
再怎么买国产的,结果拆开一看里面还是日本的芯片,说不定还是淘汰的技术产品.呵呵.完全是说句笑话,别太在意

网友:
呵呵 LS的确实是笑话, 绝大多数芯片都是美国产的,就连401的传感器也都是美国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全用过..没用过就不发表意见了..

网友:
LS的把进口控吹得这么神,怎么我用起来感觉完全不一样啊? 那个什么6EX所谓的稳定性甚至还不如22#E的“垃圾”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