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你的 XXD 电机 更耐用

楼主(2008-02-08):
材料很简单 SE V2 和 SE 横轴垫圈 3MM弹簧垫圈
3MM 和 4MM 2个厚度加起来刚刚好合适
3MM 的要在内孔处 倒角 因为XXD
电机
4MM到3.175MM 输出轴处有
个过度
使用弹簧垫圈 可以让轴承更耐用一些,
这样做是为了减少 电机在受力情况下 上下串动磨轴
已经 经过长时间试用

网友A:
这个办法我一直在用,看来厂家还是要把卡簧这个设计改为锁定块好了。因为电直的KV高。震动力比固定翼高,而且固定翼大家都是前拉的,不存在卡簧脱出来的危险。

网友B:
固定翼也需要这样做吗?

网友:
不错的方法!顶一下!

网友C(2009-01-02):
路过的,混分的,专门顶帖的
路过的,混分的,专门顶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