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型发电机的设想,有能力的高手请试试,类似永动机,并且没有运动零件。

楼主(2008-02-08):
大家知道,发电机感生电流或电压的产生是因为通过回路的磁通量发生变化,一般发电机是用动力推动回路运动造成磁通量变化。如果用一种对温度敏感的磁性材料或导磁材料甚至回路,设计好电路,放置于环境中,当环境温度变化时,对温度敏感的磁性材料或导磁材料甚至回路会因为温度变化使回路中磁通量发生变化,从而产生感生电流,电压。虽然环境温度变化不快,产生的感生电流,电压很小,但好在没有运动零件,不存在磨损,可以建得体积较大,日常维护也很简单。如果真能开发出这样的发电机,对整个人类的节能环保是一件多大的好事啊!!大家分析一下,技术上有可行性吗?困难在哪里?材料?效率?

网友A:
温差发电N久以前就有了,效率。

楼主:
我还不知道,见笑!!

网友:
和永动机有本质区别啊。这种发电方式还是要吸收外界的热量(或是放热),能量是守恒的

楼主:
我说了是类似永动机,永动机是不可能的,哈哈。
我想没法应用的问题主要是效率,自然界的温度虽然总在变化,但变化太缓慢了,而感生电压的产生是与磁通量的变化率成正比的,这就要求材料对温度非常敏感,同时这种材料对温度敏感的范围还要相当大。如果能找到这种材料,问题就能解决了。就象光电转换和超导研究一样,问题还是出在材料上。
自然界中这种温差能量在存量可是相当大,无处不在,令人眼馋啊。

网友:
这个设想和潮汐发电倒是有点像,只不过能量密度低太多,要想发出1瓦的电力,不知道要几万个立方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差发电N久以前就有了,效率。

lz说的和你所说不是一码事。lz说的理论上行得通,而且思路很好。只不过可行性、经济性不得而知。

网友:
可以做。
有一种自动喝水的鸟(又叫永动鸟),利用温差,可以不停的点头、抬头 。如果适当放大,带动一个发电机不成问题。只是投入产出比不太成比例。

网友:
不使永动机。仔细分析一下吧。里面的液体来回蒸发,难道不需要吸收热量吗?外界的热量。

网友:
电动势=磁通量变化率,这是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靠温度变化影响磁通量变化获得电流,理论上可行,但环境温度变化缓慢,由此获得的电动势太低,几乎没有可使用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