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到手,爽飞了一天。

楼主(2008-02-09):
用了十五天,EMS终于到货了。LAMAV4,,,昨天飞了一下午,炸了不知道多少次了。。今天又飞,发现问题了。。一起来总向后飞,四合一调到头了也没啥改变,方向舵打到一半情况有所好转,,,,可咱也不能总打着舵飞吧。。。怎么调都不行了。。。。。还是找个老师教教我吧。。。

网友A:
如果还不行就直接调舵吧

网友B:
飞机不能直接起降 第一个就要看 斜盘平不平 平了要看轴弯不弯 还要看大桨有没有问题 双桨忠心等…… 然后还有个关键的是 电池的位置是调整前后的好方法 还有就是带不带 头罩 不带头罩飞 飞机多半要向后 我想
LZ 一定是把头罩拿下来了吧!

楼主:
嗯。。是的。。为了方便调整,我一直没带头罩飞的。。。。

楼主:
现在明白点了。。。自旋的问题解决了。。。原来在每次调电位器的时候都要把电拔了再插回去。。要不调了没效果。。

网友C:
多翻翻老貼···說過了···

网友D:
如果你的LAMA超过地面了40CM以上还是向后飞应该是斜盘不平所至,很简单,把机机左侧舵机与斜盘的拉杆拆开,顺时针方向拧1至2圈后再连上,控上的前后微调回中,再飞飞看看机机还是否向后,如果还有一点点就用微调解决,ok搞定

网友E:
等你操作熟练时,微调都不需要的。应为你会条件反射的去往前打舵。

网友C:
現在LZ應該能控制好了··
加油·····

楼主:
感觉比刚买的时候好多了。。至少现在在房间里飞可以不撞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