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空中悬停时,如果不动遥控器上的尾舵摇杠的话,大家的40 ...
在空中悬停时,如果不动遥控器上的尾舵摇杠的话,大家的401陀螺仪的灯是什么状态

楼主(2008-02-09):
在空中悬停时,如果不动
遥控器
上的尾舵摇杠的话,大家的401
陀螺仪
的灯是什么状态

网友A:
如果是锁尾模式灯就常亮,非锁尾就不亮

网友B:
华科尔的 WK-G010 陀螺也是 锁尾模式常量(打舵就闪) ,不锁尾常灭

网友C:
不动遥控器上的尾舵摇杠 401长亮

楼主:
可以我在飞行悬停时不动遥控器上的尾舵摇杠,401却是二下二下间隔闪烁,怎么回事

网友D:
同问,是不是初始化有问题?

楼主:
插电初始化时401的灯是持续亮的,是在锁尾状态,可以一起飞悬停不动遥控器上的尾舵摇杠就二下二下间隔闪烁

网友E:
印象中是闪烁的, 怎么闪的忘了; 应该和是否有侧吹的风有关系;

网友F:
在锁尾模式下。。红灯常亮。。。推方向时就会闪动呢。。不推就不闪呢。。。。。。。。。。。。

网友G:
飞行中间隔地闪两下说明中立点偏移了,需要重新设定中立点~~~
按照如下方法设置:
关闭尾舵补偿混控功能。
将遥控器感到开关切换至锁尾模式,先开遥控器电源,再开接收电源,3秒后陀螺仪初始化完成。
把感度开关切换到一般模式,然后让直机起飞保持悬停状态;若尾舵会产生偏移现象,让飞机降落后调整尾舵连杆长度,直到悬停时尾巴不偏向任何一侧。如果只是轻微的偏移,可以使用遥控器上的微调钮进行调整。
逐渐增加陀螺仪的灵敏度,以不出现追尾为原则,尽量调大灵敏度。
尾舵操纵杆保持在中立点位置上,1秒钟内快速切换感度开关3次以上,最后停在锁定模式,状态指示灯闪烁一次后,中立点会自动储存。
关闭接收电源再重新启动即可。

网友H:
还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楼主:
把感度开关切换到一般模式,然后让直机起飞保持悬停状态;若尾舵会产生偏移现象,让飞机降落后调整尾舵连杆长度
如果这样调后尾巴的双推叉不在尾轴的中间变成二边行程不一样(一边太多顶住了,一边太少不到另一头),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