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索使用我新买的M8

楼主(2008-02-09):
由于我催的太紧,说明书还没印出来。或许印出来我也看不懂:因为听说是英文的。建议最好弄点中文版的文件供大家下载,这样即不会增加厂家的成本,又方便我等不懂英文的模友使用。
所以我只有借助儿子的好记心里的牛津词典来摸索M8的使用。
测试最大充电功率:给20节镍氢电池充电,最大充电电流设到7A,经过几次波动,电流稳定在5.1A

充电功率达到了150W

单充我的12只启动用电池可以轻易达到最大的7A充电电流

网友:
感觉目前都是有钱的玩镍氢,没钱的玩锂聚

网友:
老颜的方电,?

网友:
首先!新年快乐!
什么功能不会!我告诉你! 呵呵
国内很多这种版本的充电器
这种充电器的电路板是公板!
不知道你这个版本可不可以接电脑看充放电曲线

世面上的这一类型的充电器都差不多!性能还不错!关键要看厂家用的电子元件!

网友:
看懂charge discharge就可以喇

网友:
不够!这种充电里面有很多需要设定的

网友A:
还要设置降压值,镍氢好像是1.5mv

网友:
乍一看以为是遥控器~ 是什么的充电器? 几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设置降压值,镍氢好像是1.5mv

是单只1.5mv 吗?如果是的话,那么7只电池就要设定为10.5mv了是吗?

网友:
不是,就是1.5MV,因为如果如你所说的,每次充不就要重新设定,智能充电器嘛,充电器会检测电池节数,然后自动设为7S的,降压值的~说实话这个1.5我也不是很确定的~

网友B:
很久没玩镍氢了,记得大电流充电容易发热甚至冒浆,和镍镉不同。老贾悠着点。

网友:
这充电器还真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久没玩镍氢了,记得大电流充电容易发热甚至冒浆,和镍镉不同。老贾悠着点。

这种接法只是为了了解这个充电器的能力。真正用的7A的电流只有我的ECO的电池,而且要加散热风扇。

网友:
是的,热是好事,证明电充进去了,只要做好散热就可以了~

网友(2008-03-10):
三角峰值一般是5mv左右吧?1.5mv肯定冲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