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机机,遇到麻烦。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8-02-10):
今天做了一个翼展1M 机身长1M的机机,这个机机是为了上我的锰锂电用的。所以设备加上去包括电池有700G   电机是新西达2212 1000KV 新西达30A电调,1047浆,试了一下,拉力完全够,但全油门时,十秒钟时间,电机就热了。电机的电线也有点热。感觉好像这个电机用1047浆不行。所以请高手指点一下,用什么电机什么浆多大电调可以轻松飞800G左右的飞机,我的意思是,飞800G的飞机,不怎么伤电机电调,。新手,表达的不是很清楚,还请大家谅解。

就是上面这个机机啦。

网友:
2212建议最多带8X6桨,1047可能会烧电机的哦

对了,LZ的鸡鸡为什么那么重啊?我的1.3米KT像真塞斯娜全重都才660g

网友:
塞斯娜做得很不错啊

楼主:
因为我用的电池就有300G,机机为了赖摔,都用了两层5MM的KT板。所以就这么重了。

楼主:
对了。大家帮我看看嘛。飞这么重的飞机用多大的浆,什么电机和电调。

网友:
电池参数报一下

楼主:
电池就是锰锂电啊。3000毫安,商家说持续30A放电 瞬间40A   但又听一些朋友说持续只能在20A左右。

网友:
2212,KV1000:
GWS1047RS桨,11V 15.6A,6810转,推力886克。10V 14A,6530转,推力820克。
GWS1060HD桨,11V 13.1A,7630转,推力745克。10V 11.6A,7260转,推力675克。(450-550克的3D配置,3S 12-15C 1000-1500mAh)
GWS9050HD桨,11V 10.5A 8430转,推力681克。10V 9.2A 7900转,推力603克。(300-400克的3D配置,3S 10-12C 800-1200mAh)

楼主:
拉力是够了。但很伤电机啊。说不定什么时候烧了就惨了。

网友:
非常感谢“四处流浪”朋友提供的测试参数,真详细呀~~~

LZ 的 XXD2212 KV1000 带1047 全油门10秒钟就严重发热,说明电机明显超载了。

理论上KV1000带1047桨应该没问题的,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实际中,由于电机性能参差不齐,往往导致错误的配置而烧毁电机,我这里有许多朋友都图便宜用XXD的电机,也不知道他们都烧掉多少台了~~

我的结论是,不要盲从电机标称KV值,很可能它的实际KV值与理论值相差很远……
新电机拿到手,最好自己亲自测试一下它的实际性能,并和相关的测试参数进行对比,在推力与电流之间找到适合自己需求的平衡点即可。

鉴于LZ的这个电机,可以试试带8060或9047看看电机发热情况是否有所改善;只要拉力能达到整机全重的50%以上,飞上天是绝对没问题的~~~祝LZ首飞成功~~~

网友:
用2217或2814都不错。

网友:
电池放电太大了,一不小心,会烧东东的。

网友:
1000KV的2212在11V下带1047没有任何问题,全油门电机会发热,但是不会到烫手的地步,楼主的电机要么搞错KV值要么电机内部有问题。个人使用XXD得东东还是不错的,只下水烧过一只电调。

网友A:
刚看了一下,楼主的机机貌似平板翼型,翼展100,弦长目测20左右,翼面积20平方分米,全重700克,翼载荷35克。嗬嗬,真的需要超强的动力啊!以平板翼的低效率和较大的翼载荷,推断,楼主的机机不好飞。关动力极有可能像石头一样自由落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一下,楼主的机机貌似平板翼型,翼展100,弦长目测20左右,翼面积20平方分米,全重700克,翼载荷35克。嗬嗬,真的需要超强的动力啊!以平板翼的低效率和较大的翼载荷,推断,楼主的机机不好飞。关动力极有 ...

支持这个说法.

石头机喔.

网友:
我尝试过, 用锂锰电飞 3D 机, 怎么搭配都不爽的, 没有办法实现接近垂直的爬升.

不会失速飞行, 所以只敢试垂直爬升.

楼主:
小布丁,你的机机那么好飞。可以给我一个详细一点的制造过程吗?我也想用锰锂电啊。因为这个电池便宜啊。穷人一个,买不起太多的锂聚电池,又不想买成品飞机,喜欢自己DIY,我这儿的材料就只有KT板和泡沫。

楼主:
看了大家的意见,把1300毫安的锂聚合物电池放上去,结果发现这个机机还很好飞,但因为风太大了,在空中基本只能保证它不掉下来。几分钟后强度高度,平安降落,呵呵。我飞了四个飞机了,这个是第一次降落没出事的。现在对飞机真是信心百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