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疑问

楼主(2008-02-10):
年初三放船活动中,一位船友的船出现个怪问题!要请教大家

配置:无刷电机,天蝎星电调(自带接收机供电),名牌PPM控连接收,10节国产镍氢串联电池
表现为:

1.在岸上一切正常,放在湖里一定距离后失控,方向舵打死一边,电调失控,原地转圈直至没电,发射机控制没任何反映.

2.当被拯救船救回后,近距离又恢复控制,一切正常

3.在岸上空转拉距离试机,一切正常,落水后故障重现

请各位船友拥跃发表意见,以便日后大家参考之用!

网友:
可能开进了百慕大三角吧

!!!!!!

网友A:
張科和我都癩過野

网友:
几个可能:
BEC供电不足.
电池电压崩溃.
接收机有信号干扰.

网友:
咋了,我在祈福也遭遇过,~~~就在年初2

网友B:
是不是天线跟环境水接触了?

网友:
这个,基本次次都遇到,可以派出~

网友C:
接收机有个部位碰到水了,在7   8米以内有效,超出这个范就没用了,我的船也是这个样了,换了接收OK

网友:
应该是干扰。试试接收机负极接通轴系或舵系,接地试试能不能排除。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但他是在水面固定的某个区域,船一到这个地方就一定失控,走近后又正常。

网友:
??再说得详细些

网友:
换个接收试试,我还没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D:
从视频上看来,荣少的船应该是用3vc 配pcm的接收机,通常电调在无信号的情况下,会自动停,当使用pcm的设备,接收才会保持信号输出。

网友:
荣少有玩船么?

网友:
极有可能是电机轻震动产生磁场影响捡收信号.换一下pcm.

网友:
我当时顾住看靓女,没太在意,是否还有第四点:换其他发射接收机故障依旧?

楼主:
再给些大家一些提示:

      1. 当时已经换过我的一套廉价AM控试过,但问题依旧(我的控之前控另外一条船是绝对没问题的)

      2.湖中失控位置,当时其它船都去过就没失控过

     3.如果说是干扰也不像啊,因为当时有另外几个控都没事,而且那个控价值不便宜啊,还有在岸上远距离试过也没事,为什么偏偏在水里就失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天线跟环境水接触了?

天线很正常,没碰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有个部位碰到水了,在7   8米以内有效,超出这个范就没用了,我的船也是这个样了,换了接收OK

已经换过我的防水接收机,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视频上看来,荣少的船应该是用3vc 配pcm的接收机,通常电调在无信号的情况下,会自动停,当使用pcm的设备,接收才会保持信号输出。

你讲得很对,但为什么它就停不了,连舵机也失控.....

网友:
两套发射接收设备都有毛病,建议换第三套测试,不行换第四套……第五套……再不行换船……最后换……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張科和我都癩過野

张科也是不能停机?好似是不能加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学,你要注意一个情况,因电调设置错误,产生的所谓失控问题,船一定会先停下来,也就是电调进入了低压保护模式,事实上,他还是受控的。而你现在的失控,是船不停,而且完全不受控。

这位同学讲得有道理!
另外,有没可能是漏电引致电调信号脚电压升高造成这种现象呢?
(我曾遇过AM接收机有问题,造成信号脚电压3~4伏而失控,声明:有刷系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张科也是不能停机?好似是不能加油哦

他碰到的情况是,电池差,电调提前进入了低压保护。用性能好的电池,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碰到的情况是,电池差,电调提前进入了低压保护。用性能好的电池,一点事都没有。

无刷电调的低压保护有点令人烦,我现在几组锰电25安电流一扯大多仅有5伏上下,经常死机,也不清楚电调自动设置的最低截止电压几伏,星星同学不妨顺便帮我们补补课

网友:
遙控質量可能是最先決的因素,否則可能用上三五七年也是從覆故障呢!

网友:
我用grepow 4500

張科用精英

网友:
supertigher.....用了?!?!?  也未夠質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