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的4合1老亮红灯

楼主(2008-02-10):
把
电池
充满了,装上去。打开控,接上飞机电源,4合1老亮红灯。是不是4合1坏了啊?

网友A:
一直亮红灯,说明飞机没有接收到遥控的信号!
检查遥控器电池,.天线,晶体.

网友B:
除了楼上说的看看是不是油门反向了!或者油门被推上去了!

网友C:
微調沒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