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R4遥控器

楼主(2008-02-11):
dr4右边的扳动开关,有“Negative,中间,positive ”三个位置,都是什么意思呢?说明书上看不明白

网友A:
这是上下频偏的选择
众所周知,目前的遥控器有两种频偏方式(或称之为上下解调方式).一种为JR一种为Futaba,这是供使用者选择频偏而用,特别当你使用不同的接收机时将有可能起作用.如果使用的BLUEARROW接收机(4IN1)可不做选择.因为已经自动兼容.

楼主:
那就是说飞蓝箭小飞机,放到哪里都可以了。
另外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按下lock,还可以调整四个微调呢?我理解lock就是应该锁住不能再微调了,对么?
还有就是,说明书上最后一页写到:
请参考下面的图示进行调整
mode1: 左手升降方向 右手油门副翼
mode2: 左手油门方向 右手升降副翼
mode3: 左手升降副翼 右手油门方向
mode4: 左手油门副翼 右手升降方向
请问调整什么才能切换这四个mode呢?

楼主:
我想改成美国手,拆开控,把两个摇杆交换了位置,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线不够长,无法通过交换线的位置来实现。
不知道是不是通过调整这个板子上的开关可以实现呢?看到有四个蓝色的的东东好像可以调整

楼主:
请版主给个答案吧,俺真的着急啊

网友B(2008-05-23):
把中间两个蓝色的东东的调节位置换一下就可
哈哈,忽悠你的,蓝色的东西千万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