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的使用体会

楼主(2008-02-11):
刚买了两天,充了一组2S锂电和发射机
锂电应该说还可以,比较好,就是设计上麻烦了些,要接两个插头,如果多组一起充还必须改造才行,个人认为温控探头在充锂电用处不大,可不接
充发射机8S镍氢的不能直接接发射机的充电接口,得开盖子,或者改发射机内部充电整流电路。
充电的软件很直观,用起来比较方便,充电的性能让我满意,需要动手改
以上是个人观点,只用了两次,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
顺便祝愿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A:
我的X6冲完一组电 单片最多是41。7好象冲的不满哦 我用LIPRO1。65A 冲好一组电 4。2 4。2 4。19 感觉LIPRO好

网友B:
原帖由
zhaogang
于 2008-2-11 12:02 发表
我的X6冲完一组电 单片最多是41。7好象冲的不满哦 我用LIPRO1。65A 冲好一组电 4。2 4。2 4。19 感觉LIPRO好 [/quote 41.7还不满啊,该爆了吧

楼主:
在内部跳了两根线,外面可以同时并充3组2S的和2组3S的,任意组合,可以根据需要在外面随意组合,达到X6的最佳使用组合,如果厂家没有改进的话,朋友们可以自己动手改,不用充电器说明书上介绍的那么麻烦

楼主:
另外那个充电器的测量电压是比表量的电压高0.2V所以充到4.17V不过也够用了,还保护了电池
,我的只充到了4.15

网友C:
不知道是X6质检表有精度关系,还是使用一段时间后会有误差,我的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实际量出电压总比X6的底20-30MV,导致充完的电池电压偏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