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控是用的霍尔磁感应还是电位器?

楼主(2008-02-11):
没玩过模型,只玩过模拟飞行,飞行摇杆的X\Y轴对应的升降舵和副翼,高档摇杆是用的霍尔磁感应器,这个精度高而且不存在磨损问题,不晓得现在的控是用的这个还是电位器?

网友:
遥控器是用的电位器,但是精度和耐磨度比游戏摇杆要好N倍,基本不用考虑磨损,我之前也是玩模拟飞行,用Saitek和logitec的摇杆,刚玩模型时,听说控里是电位器,觉得很没有安全感,现在明白了,不是一个档次的电位器......

网友:
呵呵,新手长见识啦

网友:
我的Microsoft里面用的是激光传感器,上面一个光头,下面一大片镜子一样的接收板。。

网友A(2012-04-19):
ls说的“不是一个档次的电位器......”,是指摇杆的电位器都很差么

网友:
现在好像只有高级舵机用了电磁检测,遥控还是用传统的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说的“不是一个档次的电位器......”,是指摇杆的电位器都很差么

JR Appollo ,八幾年的控,現在還能用,你覺著呢??

网友:
还好吧,天六的遥控器用了两年了,飞飞机和模拟一起用,现在还没出现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