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微调法”更好的练习自转悬停。

楼主(2008-02-11):
前几天看到帅呆王子发的帖子,自己也在模拟器上开始练习,不过没达到自旋翻的境界,目前仍然在自转悬停的水平上徘徊。

        对于初学者而言,特别是对于我这样玩固定翼出身的人,玩自转悬停最大的困难就是方向舵的控制不太敏感,四个通道的控制总是顾此失彼。为此我想了个方法,就是使用控上面的微调,把方向舵的微调往一个方向拨一小格,飞机就能自动朝一个方向自旋,这样就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负担,可以专心控制副翼和升降,而油门只需要少许进行补偿控制即可。随着熟练程度的增加,可以把方向舵的微调调得更加偏离一些,使得自转的速度更快,直到我们练习自转悬停的熟练程度完全达到条件反射的水平。最终我们就可以完全放弃微调,完全使用手动来完成自转悬停。

        有人对我的做法表示质疑,我不是高手我不好反驳什么,我只能用我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说话,刚开始没用微调之前,自旋时每飞几圈必炸,使用微调之后,第三个起落开始,虽然不太稳定,但至少可以保证不炸了,到了大概十几个起落的时候,我就把微调拨到底了,于是把微调拨到另一个方向,重新开始练习。到了二十个起落左右的时候,我开始尝试不用微调,完全用手动来完成动作,由于升降与副翼的条件反射已初步形成,所以也没感觉有什么困难。虽然此时自旋的速度并不快,动作也不够稳定,但对于我这样的初学者而言,二十个起落能练成这样已相当满意。其实动作是次要的,关键是把条件反射练习出来。每个人的悟性与手感也不完全相同,资质比我好的模友估计可以在更少的起落练成,资质不好的也没关系,大不了再多练几个起落。

        另外,此法由于涉及到微调,并不推荐在真机上练习,我个人练习某个动作通常是在模拟器上练习得有充分把握了才开始在真机上实践。如果有模友非要在真机上练习,可以参考二楼的模友的做法,用陀螺开关,遇到问题马上把陀螺开关切换过来,只是这样只能练习一个方向的自旋就是了。

        此贴也只是抛砖引玉,我自己适用的方法也不一定对每个人有效,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位如有更好的方法也可拿出来共享。有不同意见也可以互相探讨,大家可以共同提高。

网友:
我也是让飞机自己自旋来练习,但我是关闭锁尾模式来旋,一有什么闪失就马上开锁尾。

网友:
好办法哦!呵呵!我怎么没有想到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几天看到帅呆王子发的帖子,自己也开始练习,不过没达到自旋翻的境界,目前仍然在自转悬停的水平上徘徊。

对于初学者而言,特别是对于我这样玩固定翼出身的人,玩自转悬停最大的困难就是方向舵的控制不太敏 ...

自旋悬停动作中,尾舵和油门的控制难度基本可以忽略,如果真是看做难度的话,说明最基础的基本功还不够,在中及动作中,练初级基本功可能花费的精力更多,效果未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旋悬停动作中,尾舵和油门的控制难度基本可以忽略,如果真是看做难度的话,说明最基础的基本功还不够,在中及动作中,练初级基本功可能花费的精力更多,效果未必好...........

我自己在模拟器上按此方法练习感觉效果不错,故而总结一二推荐给大家。只对我等菜鸟有效,对于某些老鸟来说,此贴可忽略不看。

网友:
自旋转悬停是各有各的练法的。我本来闭门造车以为自己转的有点样子,不错了。

前天去到南宁一看。

好家伙!在场飞直升机的人人不管老鸟菜鸟都在搞这个动作。没个正经飞的啦!

网友:
哈哈哈,全民自旋啊

网友:
俺刚飞时用的陀螺不好老是自旋,所以那时就索性连自旋悬停了,呵呵

网友B:
误区!自旋飞得稳要求5舵都要动,是一个综合反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误区!自旋飞得稳要求5舵都要动,是一个综合反射过程。

问题是初学者连两个通道控制都难,你怎么要求他去做5个通道的动作。凡事都应该化繁为简,循序渐进。等两个通道熟练了再慢慢向多个通道扩展。以我个人为例,这两天已经可以不依靠微调,完全靠手动来完成慢速的自旋悬停,所以说我的方法是可行的。

网友:
飞行中还要腾出手指去照顾微调,比较...

网友:
航线练好.自旋悬停就不会错舵了..

网友:
不是好办法,不要学啊

网友:
确实不是好办法!

缘木求鱼了!

要练标准基本功,熟悉后,自然就出来了!

自旋本身就要可快可慢可停可起,用微调完全要不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初学者连两个通道控制都难,你怎么要求他去做5个通道的动作。凡事都应该化繁为简,循序渐进。等两个通道熟练了再慢慢向多个通道扩展。以我个人为例,这两天已经可以不依靠微调,完全靠手动来完成慢速 ...

连2通道控制都难,你还练啥自旋,凡是应循序渐进。你说的方法根本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2通道控制都难,你还练啥自旋,凡是应循序渐进。你说的方法根本不可行

问题是我已经做到了,呵呵。

网友:
楼主得方法不可取.不但不可取.而且还有人生安全引患. 想不通你为什么要让微调来管着飞机自转. 你是怕脑子不够用.只需管副翼和前后两通道对吗.那么你连飞直机得概念都没搞清. 就是对尾悬停.都要四个通道一起操作.更不要说自转悬停.自转悬关键就在于对头对尾得反向思维反射.不要错舵.而尾舵就算打错也不是炸机得主因. 只有你打错副翼和前后才会倒置炸机. 如果你觉得控制方向舵会让你不够专心.脑子不够用.只能说你连对尾悬停都没练过关. 还是回到最初去练吧.

网友:
不可取...对的

网友:
练了没意义.到头来还是得重练..

网友:
楼上几位专家太过绝对了吧,我倒觉得对于不熟悉的动作能拆分开来练习是个很好的途径,有空去瞧瞧模拟器里面的直升机练习模式,也是分开通道来练习,等反应建立了,再加入其它通道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