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猫那卖的F15套材是不是要用尾推才有速度

楼主(2008-02-11):
在猫那买的F15套材,用腰推的,速度上不去,慢的要命,动力用的是XXD的2208KV2600,用5030,速度比我用银燕那款KV1500多配7050剪成大概6050还要慢,XXD的2212又买不到

网友A:
可能是你头轻了。

网友B:
傻猫的F15用3S1700MAH电池,起飞重量应该在500克左右,2208功率小了点,即使用5寸桨转速也不会很高,用2212会好些,要是想很暴就用300W左右的电机,比如2217,28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头轻了。

应该不会吧,推油门那头才平行,收油门那机头就向下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傻猫的F15用3S1700MAH电池,起飞重量应该在500克左右,2208功率小了点,即使用5寸桨转速也不会很高,用2212会好些,要是想很暴就用300W左右的电机,比如2217,2835。。。。。

谢谢,请问2217要配什么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2217要配什么浆

KV1500的2217,11V用7060桨吧。电池用3S1500MAH~2200MAH,全油门电流在18~20A左右。

网友:
2212 KV2200 7060桨,30安电调。2200 15C电!

楼主:
2212 KV2200 在启迪那买不到,他说停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