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弟弟准备用天地飞6a飞30级下单飞机 不知道这个控可靠不?哪个朋友用过吗

楼主(2008-02-11):
我弟弟准备用天地飞6a飞30级下单飞机 不知道这个控可靠不?哪个朋友用过吗

网友:
换个接收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用大红鹰接收可以吗

用大红鹰接收可以吗

网友:
孵化的就行,TDF6A配的接收太烂,极容易受干扰

楼主:
谢谢LS的朋友!

那我叫他去买个西安孵化接收
我自己的FF6接收也坏掉了
准备去买个大红鹰的 也去买个孵化 呵呵

网友:
最好不用1!

网友:
我也换了136了来玩

楼主:
dui

我也是用FUTABA
不过我弟弟铁心了用天6

网友A:
主持用6A发射+二次变频的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持用6A发射+二次变频的接收
这个才是正道

网友:
我觉得飞油机再省也不能省设备

楼主:
有道理

有道理

网友:
TDF6的发射可以用  二次变频接收吗???????????????请教,我想搞一台?不知行不行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可以

网友:
我买了只无锡红鹰的二次变频接收机

用在FF6上  还没测试
过两天上报告

天6飞30级油固已经快一个星期了 效果还可以!~谢谢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

好多卖接收的说,这个控不能用二次变频的接收的,有用过的出来说说吧,我想换接收或者控???????急,谢谢

网友:
飞的接收电的电了!

我的天6A今天去飞的时候有点抖舵!吓死我了我以为是接收机的问题!结果是接受电没电了!!昨天飞的时候发动机突然熄火!又是在底飞!晕!飞机砸的!就剩蒙皮在上面连接起了!不过被我用AB胶修好了!很牢固!建议以后砸JJ的朋友们用AB胶吧!太牢固了

网友:
天地飞6A的发射能用二次变频的接收?那我也去买个````

网友D:
发射机!可以2次变频

网友E:
我是菜鸟最近想买控,那套比较适合前提安全第一其次是价格

网友B:
我原来就是买了一个8通的天地飞2次变频的接收机,还是用的T6A,能用的,效果还不错。可惜了,让JJ给我带走了。

网友F:
用吧没有一点事 我用的天6A控
原配接收机 辉盛舵机全舵面都是辉盛舵机 3天 连跳舵都没有发生.

网友G:
发射机没有问题

网友H:
是的
实践证明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