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双向电调 有刷的

楼主(2008-02-12):
做坦克要用到双向电调不需要刹车的,2个40A左右的,一个10A左右就行了,没找到哪里有卖!看看朋友们有没有途径推荐!

网友A:
我也要不要带低压保护的
我也要不要带低压保护的

网友B:
用舵机线路板可以该有刷的,我改单向的已经成功了,双向的对我没有用,所以没做。

网友C:
楼上的,那的方法需要用是多大的舵机来改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