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第一人称飞行装备

楼主(2008-02-12):
谢谢楼下的兄弟上图

淘宝买的280元的视传设备,老板说是台湾百特700MW的。今天去试效果,还比较满意,可惜我没有视频输入的DV,保存不了视频。看着小电视飞,对于业余玩家来说,又是一种尝试哦!

原装的散热铝板太大,重新做了一个,还没有半个香烟盒大。

网友:
能支起来就不错

网友A:
油机上干扰有点大。

网友:
这个距离大概是100米吧?

西南电脑城有卖2.4G的哦
我以前在贵阳开店卖过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机上干扰有点大。

画面很干净--------开始我也担心干扰的问题

网友:
貌似700MW的设备传输距离不会只有100米吧!!
理论上1MW=I米,就算干扰比较大,传个400米也没什么大问题
只是LZ的设备都是12V电压的,如果这样,那电源可重了去了。
可能的话还是去找找9V的设备吧,直接用叠层电池就解决了。

网友:
我前几天也花280去买,老板玩消失,我退货了,兄弟,我没见过百特的,问句,散热片能拿下来吗,和摄像头转接线好搞吗,摄像头参数说下好么,效果怎么样,700mW距离能到多远,谢谢,还烦请斑竹移到航拍区给有几个玩第一人称的兄弟看看

网友:
真牛!!!我也找过这些.但保存不了视频....没想买~~

楼主:
拆下来让你们看,黑色的是原装的散热器,用点力一扳就下来了。CCD最好买双层板的--------色彩好一些。

接收机

网友B:
发射机在哪买的。。去买一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机在哪买的。。去买一个。。谢谢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8884ee097434f51ca349d88a3f3bde69.jhtml

我也不知道有多远距离,我先是按平时的航线飞了2圈,让模友看着画面,没问题后我才看画面飞。

网友:
我买了,呵呵,就是发射不能单卖,以后想换TW-1000的不知道怎么换

网友:
这做工,一个字——值!

网友:
我也搞一个试试。

网友C:
很不错的方案,以前搞了三套2.4G的那种玩,100米就开始模纹了,摄像效果也不怎样,很想知道楼主这套设备能传多远?摄像头是哪种的,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的方案,以前搞了三套2.4G的那种玩,100米就开始模纹了,摄像效果也不怎样,很想知道楼主这套设备能传多远?摄像头是哪种的,有什么要求吗?

这段时间去黔东南丈母娘家拜年了
地面150米可以很稳定,空中应该不低于500米。如果想更远就加增益天线,今天回来路过铜仁,问了一下价格,才40元哦:有铝制的天线架、信号放大器、转向的电机。感觉很值,就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摄像头用SONY   CCD的,最好买2层板的。520线的最少的要780元,420线的200左右(单板),得看你的要求了
    不要买COMS的 ,效果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