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为cjm250做了个机架了!

楼主(2008-02-12):
车床到家那么久,终于过年有空做了个床架了!我拍照水平太差,大家勉强看看吧!

可调节高低和水平的脚

尽量调节床架水平

好了,现在上架,把机床底面和床架支撑面互相来回摩擦,然后拿刀铲掉高起部分,反复多次,直到找平床架支撑面为止

这可纯粹是个体力活啊!累死了!好了,支撑点分布比较均匀了,完工!

网友A:
大哥,你的能车多大直径的料?电机多大?车钢好不好用?不会太难啃吧,多少钱呀?我这几天决定出手一台小车,想咨询一下。谢谢拉

网友B:
底座支撑用木料不好,时间长了会有压力形变就造成机床失去水平!

网友B:
我正筹划为即将购买的第3台机床做架子,初步是准备用整块的8MM钢板做为机床支撑平面!而后中间用气割挖空再用手砂轮修磨出落屑的大方孔!下面的支撑还是用4CM角钢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座支撑用木料不好,时间长了会有压力形变就造成机床失去水平!

首先我用的是n多层的夹板,很不容易变形,其次我认为用木头至少有几点好处,一容易加工,易找平,二,吸震降嘈!另外机床底面的投影和支撑连接木头的钢管各有一厘米的重合,绝对不用担心变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的能车多大直径的料?电机多大?车钢好不好用?不会太难啃吧,多少钱呀?我这几天决定出手一台小车,想咨询一下。谢谢拉

在论坛能搜cjm250吧,很多资料的,一句半句说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筹划为即将购买的第3台机床做架子,初步是准备用整块的8MM钢板做为机床支撑平面!而后中间用气割挖空再用手砂轮修磨出落屑的大方孔!下面的支撑还是用4CM角钢做!

我才做好架子,你已经换第三台了,只有羡慕的份了!不过你的方法我认为不妥,气割过后钢板还平吗?而且一块钢板的平和机床底脚机加的平是完全两个概念的!你如果不找平,床固定上去肯定是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才做好架子,你已经换第三台了,只有羡慕的份了!不过你的方法我认为不妥,气割过后钢板还平吗?而且一块钢板的平和机床底脚机加的平是完全两个概念的!你如果不找平,床固定上去肯定是扭的!

我只是在一整块的钢板中间挖一个孔不会变形的,初期的承载支架和钢板安装先用螺栓打孔固定然后再焊接就最低程度的控制住变形,当然支架的每个脚设计有高度调整的粗螺栓的!

网友:
又见坛里神气的机器~~~

网友:
关注学习中。底座支撑用胶木加厚胶皮可能好些,调节高度的脚用水管加管箍是否可行?

网友:
木材减震效果好,故宫是木结构,几百年都没事,过去的铁路枕木也是木材的。还有:我的车、铣都是木台子,告诉大家,一点都不震动,效果甚好,关键是结构设计得合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