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处女飞,请老鸟把关(多图)

楼主(2008-02-12):
潜水数月,模拟器也练了一个月了,过年在家做了架微风,现在要飞了心里还是没底,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翼展90cm、机身也差不多长,按图制作的。
    全重500克多点,称不准。
    动力没问题,半油门就感觉不到重量了,这时电流7A左右
    电机 GSC2830-11   电调 好盈25AP  电池 3S1700MA15C 桨 9050

正面图

侧面图

机舱,接受在边上,接线方便点,黑色的是尼龙搭扣。

机舱前部,木条是加强起落架的

电机、螺旋桨,还没找到合适的瓶子做整流罩

副翼舵机

机翼翼型,把一张5mmKT板,一剖二,上层1mm多点,下层3mm多,翼肋用的6mmKT

垂尾舵机

起落架,暂时用橡皮筋绑了下。

    模拟器现在可以做到,不做特技动作,基本不摔,降落10次9次成功,跑到对的不是太准(感觉模拟器视野小,不好判断)。
    问题
    1。起飞前要做哪些调整。
    2。重心怎么调,怎样验证
    3。第一次飞要怎样一步一步试验,总不能上来就飞吧。
    4。电池可以飞多久。
    5。绑翅膀的橡皮筋没有专用的,用什么代替。
    6。没了,反正心里没底。^_^

楼主:
消灭0回复,沙发自己坐,
控是TDF6A,接受也没换还是TDF的。

网友:
重心控制在副翼舵机那位置就可以,飞吧,没问题的!

网友:
1。起飞前要做哪些调整。
重心在机翼1/3翼弦处, 也就是差不多副翼舵机的位置.
电机不可以有左拉, 也不可以有上拉.
其它也就是让几个舵面都居中就可以了.

   2。重心怎么调,怎样验证
移动电池的位置, 可以调整全机的重心.
用两个手指顶着机翼就可以知道重心位置了.

  3。第一次飞要怎样一步一步试验,总不能上来就飞吧。
前戏可以从无动力手掷, 然后小油门平飞降落.
手掷时向前方水平或略向下投出, 不要向上投.

    4。电池可以飞多久。
听起来 10-15 分钟, 如果油门开的小, 可以飞更长时间.

  5。绑翅膀的橡皮筋没有专用的,用什么代替。
造裤子使用的那种松紧带.

    6。没了,反正心里没底。^_^
手掷起飞没问题的话, 估计飞起来是不成问题的.
看上去机轮显得有些小.  如果在粗糙地面降落, 注意快要触地那一刻拉一下杆, 让机头抬一点儿. 否则, 小轮子在粗糙地面的刹车效应太强, 会让螺旋桨触地的.

网友:
有老鸟带飞就最好不过啦。

网友:
别滑跑了,看你的机轮很难跑直,貌似没有尾轮转向。找个人给你扔吧!全油门水平扔出去,千万别向上扔。一定能飞起来的,只要不那么紧张,挺简单的事。

网友:
刚看到你的动力余量很大,别全油门,半油门吧!

网友:
各位高见极是

楼主:
谢谢各位了,条件允许的话星期天飞,到时候没准就能上炸机图了。

网友:
这套动力飞这个一组电池可以飞上20分钟!

网友:
要是第一次做飞机的话飞机做的不错,飞机出手的时候一定保持平飞,一定要轻打舵,够高度后用微调调整好舵面,保持飞行直线平稳.

网友:
感觉好像有问题:

固定皮筋的两根碳杆可能存在导致空中解体的安全隐患!请LZ仔细检查加强……

另外注意两杆的间距最好略大于翼根处的弦长……(等装机翼时你就会明白了~~)

尾舵连杆又细又长,在受力时会发生形变而影响控制精度。建议要么加固,要么缩短距离……

电机安装板与机身连接处需要加固,防止飞行时发生鸡头被“砍”掉的事故……

主起落架轮子太小,最好换直径更大些的……

飞行前的检查
确认飞机结构的完整性(例:无零件或构件的联接脱落情况等)
确认设备的可靠性(地面控制距离测试)
确认各通道工作正常,所有舵面回中性能良好,没有错舵情况……
确认重心位于距离机翼前沿的1/3翼弦处

试飞调整
各舵面回中,无动力手掷滑翔,通过移动电池位置改变重心来解决“头重”或“头轻”的姿态表现,直到找到最佳的滑翔姿态。
带动力手掷起飞,保持直线向前飞行爬升到一定的高度,注意观察顶风飞行姿态,必要时可以通过微调来修正姿态,OK~~

接下来就把练模拟器的技术运用到实践中去,好好的享受吧~~

网友:
现在的新手,手工好得不得了了

楼主:
固定皮筋的两根碳杆还没固定,暂时看一下的。
就是因为没底,所以没有做最后的加固。舵机舵角等都没有上热熔胶

尾舵中间是穿了吸管的,透明的看不清,看见以前的帖子别人都这么做,因该没问题。
电机安装板中间有根木棒,是从机身穿过来加固的,实际上最上面的螺丝就是拧在木棒的横截面上的。

主起落架看样子是个问题,我修改一下,从我儿子的玩具上看看能不能拆两轮子

楼主:
我买工具就花了好多米,
电器装备也就化了1000多点,
电钻、钳型表、万用表、锯子、锉刀、钳子、各种夹子、刀具、剪子、胶水等也差不多有这个数了。
不过感觉挺好,没这些工具怎么能叫男人呢。
现在儿子的玩具坏了,我都可以很放心的说我来修!

网友:
涉足魔界的人,都会不断地锤炼自己的动手能力,扩展知识面,结识更多的魔友……

预祝LZ首飞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