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安装求救

楼主(2008-02-12):
在电驴上下载了G3,经过反复安装,总是在安装第二张光盘时出错,照电驴2楼的方法,也安装不上,在开始,程序里,G3的程序老显示空,拜托各位给个安装的办法!G3下载地址:http://www.verycd.com/topics/128905/

网友:
RealFlight G3.50.065安装包,包含 RealFlight G3 Expansion Pack1-4。

注册码:

RealFlight G3 00513084-G3-1060111268 and 3987906-I2-016913
RealFlight G3 Expansion Pack1 27418829-E1-5140106092
RealFlight G3 Expansion Pack2 22850737-E2-3850104361
RealFlight G3 Expansion Pack3 78396652-E3-7440103834
RealFlight G3 Expansion Pack4 13144997-E4-6630107326

网友:
这是3。5的,你看能用不

网友:
我在eMule里下的G3也不能用
出错在最后一步

网友:
你们下载的是早期的G3, 早期的G3安装盘不支持中文操作系统,在创建快捷方式的时候会失败。

实际上是安装成功了

搜索旧帖子,有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电驴2楼的办法,安装后从控制面板删除,会出现输入序列号的界面,输入后进入主界面,但点击后还是无法进入,看来还是安装的问题!盼望大家给个办法

网友:
请问下XTR的加密狗能玩G3.5吗?

网友(2008-03-17):
安装不上呀?

网友:
我的也一样吖...安装第二张的时候..就说找不到指定路经...    安装了好几次..都是一样..安装不好....

   哪位老鸟能帮帮忙..解说下吖....

                                       我用的是虚拟光驱装的..`

网友:
出错是正常的 进不去应该是你没有填写序列号 你可以在安装完成时把所有补丁都打上,在每一个补丁安装完成时都会有一个多选框把它打上钩就会出现填写序列号的界面都弄好后把emu文件复制到G3的根目录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
bin 打不开

请问在电驴下的文件时bin格式的,但是用DAEMONT tool打不开,说文件损坏了,再下一遍也一样不可以打开,还有那里可以下?或者请教怎么解决?

网友(2008-05-26):
我的也是啊下了底二张盘出错不能创建桌面快界方式,郁闷中啊

网友:
下载的版本太老了。

网友:
按照emule那个操作方法完全可以。升级Update文件夹里面的补丁,将emu程序复制到硬盘的G3文件夹里面,直接到文件夹里面去运行emu.exe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