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精彩视频与图片
拍了段视频大家看看这大齿为什么象喝醉酒样?怎么解决?

楼主(2008-02-13):
在锁尾时。。每次在空中飞时有时尾巴会突然摆一下,都不敢飞航线,陀螺也用锡纸包了,天线也改位置了,可还是有这问题。。很是但心,大齿盘也摆得历害。。买回来装好后也是有这种问题,一直没太在意,在外试飞时也没有炸机的情况下扫齿了。。前几天换的新大齿还是摆来摆去的象喝醉酒样,感觉这样很不好啊?大齿盘是不是太薄了??这种问题怎么解决??郁闷。。。

网友A:
我的325也是这样,齿轮不平

网友B:
低速都这样!高速应该正常!你试试!
还有看看大齿盘有没有上反!我的低速也这样!

网友C:
应该是大齿和电机铜齿啮合间隙太小造成的,适当调大一些。我个人感觉SJM 的大齿盘确实偏薄偏软,还是亚拓的合适。

网友D:
我也覺得薄了點······
之前我玩黑鷹400也是這樣··還碰到機身的·····怎么條都不行···最后唯有修改機身········
郁悶······不知道版主有沒這現象呢

网友D:
版主沒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