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第一架飞机!

楼主(2008-02-13):
  身边没有人爱玩飞机的....只在电脑上玩过..降落KO~~~~不知到真玩有没有象模拟器的那样好开??? ~~~~~~~~~~~~~~~~~~~~~~~~~~~~~~~~我在祈祷  要炸就不要炸的这么快~~~玩多十来分钟我就满足的了!!~~~~是不是每个人第一次飞都会炸的!???!!!

网友:
激动的情绪,不熟练的技巧,在加上着急时上下左右不分,必炸啊

还是做个电KT先练练手吧,先不要拿她去送死啊,多PL的JJ啊

网友:
2楼说的不错哈,先做个电的来飞,练练手,在电脑上飞和实际飞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先做个电的吧,用KT板做,超简单~~~我第一次就秒炸了,还好是自己做的KT机,没啥损失

网友:
你只要想飞机是拿来炸的,就可以放开胆子飞了

网友:
注意,这是一枚巡航导弹。

网友:
图片是联合的40级练习机,我也有一架都磨完车了还没有飞,配的是SK50的发动机,在蚂蚁模型买的。

网友:
很好飞,就是起落架太软

网友A:
10 分钟是不可能的,飞起来是有可能的,炸机是很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 分钟是不可能的,飞起来是有可能的,炸机是很可能的。

炸机的可能性是极大。
但是:我见过成都的小强娃,在模拟器玩得超级熟之后就直接上的32级的小金星,上来就能做筋斗、横滚,只是着陆没过关,下来时碰了一下。
注意:是超级熟。

网友:
不试永远不会飞,先练好模拟器。

建议你找个F3A飞行图(至少是P3A-2),在模拟器上把全套动作能够大概依次完成后再上天,这就表明了是你在操纵飞机,不是飞机操纵你。

提示,首飞时场地一定要极好,图片上的场地感觉太小了,没人带的话,至少应该有两个足球场大小的空场地来进行着陆,上空至少四个足球场大小的地方没有高大障碍物(包括大树)来首飞才安全。上天后你会发现,飞机在天上是不哪么听话的。

上天后才不会为了躲避障碍物导到失误,着陆时先不考虑能降到跑道上,收油后随便找个地方滑下来。

首飞时以自己为圆心,让飞机绕自己转圈圈是个不错的主意,转个十圈、八圈的就慢慢下来,千万不要让飞机越飞越远,飞远了初学者是飞不回来的。

起飞时要让飞机有了足够的速度后才能拉微小的杆,让飞机爬升,有了30米以上再慢慢转弯。

整个操纵过程各个操纵杆的杆量都要极小和极温柔,绝对不能突然打个大舵。你会发现,飞机对操纵杆的变化是极其敏感的,一个极小的舵量也会带来飞机姿态的极大改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超级熟练!~!~!~~~!~!!~!~!嗨~~~~~~~我要努力学习了........将来我会变成超级利害!!!@##!@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你对我们这些菜鸟的关心!我要怒力学习将来做一个有用的飞机老!!哈哈~~~!@#$&%#*&^%

网友:
我才买了架小金星装46发动机,哈哈,空机38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