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的机器转数在750-800转之间抖

楼主(2008-02-13):
今天发现c2本人的机器转数在750-800转之间抖.把三瓜卡盘拆下后还抖自动进刀全托开了. .是不是共振?机器是出口转内的。

网友A:
是机座在共振吧

网友B:
象是共振

网友C:
我的西马特c3在560转的时候抖!
很讨厌,我都避开这个转速。

楼主:
是不是齿型皮带引起来的?不知是否能改成那种自粘的园型皮带?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8463&extra=page%3D4就是这种皮带

网友D:
尼龙齿轮,用很长的钢键,导致主轴偏重,转动时和车床共振频率一致时,震动加剧。我一般也不太用这段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