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问题了,请老鸟推荐飘飘机的动力装置,谢谢!!!

楼主(2008-02-13):
有一飘飘机,约300多克,配的电调是好盈18A,电机是1808的小铃铛,5寸的直推浆。11。4V800MA的电池
实际飞行中,动力不大,需全推油门才能飞行。

近日感觉动力严重不足,全推油门飞行非常勉强。怀疑是电池或者电机性能下降。

拟重配动力。

电调仍用原好盈18A
电机希望功率大一点,但仍然用5寸的降。

请各位推荐合适的电机,最好能兼顾到将来类似塞斯纳等级飞机的需要

网友:
深圳辉盛有这个电机的编号吗,是否正确?
------------------------------
电机是1808的小铃铛

网友A:
天鹅模型生产的EPP好小子原配电机动力很足的。

网友:
翱翔的
不要见了铃当就辉胜的
铃当只是对外型的描述,辉胜也不只产铃当

楼主:
1808是印象中的型号,是从大熊模型买的.有可能记错了型号,以前许多飞飞翼的都用这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鹅模型生产的EPP好小子原配电机动力很足的。

好象现在好小子买不到了哟.

兄弟,哪里有(含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象现在好小子买不到了哟.

兄弟,哪里有(含动力)?

我以前买好小子的时候,一起买的电机。
天鹅模型网也打不开了,不知怎么了。

楼主:
兄弟们,电机是银燕C1818 KV2500,确认.

楼主:
新电机的基本考虑是:
能配5寸的浆,能与18A电调及800MA左右11.1V电池基本协调的前提下,能有足够富裕的推力.

网友:
dangerxue ,翱翔没有1808这个产品编号! 请检查翱翔公司公布如下的无刷马达产品编码:
http://www.aoxan.com/product/list.asp?classid=3
------------------
翱翔的! 不要见了铃当就辉胜的 铃当只是对外型的描述,辉胜也不只产铃当

楼主:
确认原电机是银燕C1818 KV2500

楼主:
大家帮帮我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认原电机是银燕C1818 KV2500

 错!!!

银燕就没有生产过这种电机,我用过最小的 EMAX 是2805 KV 2840

你们所说的什么1818 都是错误的叫法!
那种21G 左右的小铃铛无刷,是翱翔的产品,正确的型号叫法是 1806N KV2100

网友:
我来推荐的话

电机  翱翔 1806N KV2100 + 5030 桨
电调  好盈 10A
电池  好比龙 Loog-max 1000mAH/15C/3 cell

或者
电机  银燕 2805KV2840+ 6030 桨
电调  好盈 10A
电池  好比龙 Loog-max 1300mAH/15C/2 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鹅模型生产的EPP好小子原配电机动力很足的。

兄弟,你原配的是2208吗?KV多少的?

网友:
haha

楼上zhangfeng 正解!不过emax马上出新品小电机了!

楼主:
我准备用2208的KV2600的电机,好盈18A电调,配XXD的5030浆,使用11.1V 1300MA  15C 的电池,这样的配置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