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多少C的电池飞450的?

楼主(2008-02-13):
大家用多少C的
电池
飞450的?
单选投票
, 共有 106 人参与投票
1. 12C
2.83%
(3)
2. 15C
32.08%
(34)
3. 18C
2.83%
(3)
4. 20C
48.11%
(51)
5. 25C
10.38%
(11)
6. 30C
3.77%
(4)

网友A:
我用15C的,还在练悬停

网友B:
15c,悬停ing!!!

网友C:
15c + 20c

网友D:
悬停15,3D20.

网友E:
休闲飞行,15C。

网友F:
15C的8组,20C的4组,容量均为2200mah。

网友G:
15C的4组,20C的4组,还在航线练习中

网友H:
15C 使用较普遍,
不过有点基础的还是可以考虑20C 的,毕竟电池放电能力大了,
不容易因为某些原因造成对电池的伤害.
总之一句话,
20C 的可以当15C 用.15C 的不能当20C 用!!

网友F:
20C 的可以当15C 用.15C 的不能当20C 用!!
这句话正确。

网友I:
保持你的鸡鸡的苗条身材,15C就可以当20C的用了

网友J:
俺就一块电池还是15的

网友K:
20c以上的

网友L(2008-04-01):
我用10C和15C

网友M:
我用5组 25C 2200的3E电池```练旋停`````

网友N:
一般飞行15c就差不多的,只要不是暴力3d,我想也够用了,虽然我现在也是15c,20c混着在用的,.

网友O:
20C飞3D,15C视电池情况而定是否飞3D

网友P:
我也在悬停,用12C的电池,没感觉有什么不妥!

网友F:
450电直还是用15C以上的电池较合适

网友Q(2008-06-20):
练悬停,10C就够了

网友R(2008-07-31):
yT 20C,从不敢过放...................负载下单体3.6-3.7V必须降落,飞了9个月200个起落左右,偶一次炸机,有一单体漏气............修好后仍在使用中,但感觉大不如不如从前了.......................

网友S:
15C和20C

网友T:
都用20C的

网友U:
15c就算是悬停也觉得软了。没力。最低都是20C的。打算来2组25C的。为以后换450以上的机机也好用呀!嘻。。

网友V(2008-08-30):
现在用住20C,再换就上25C~~~

网友W(2009-11-26):
悬停中,还在用15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