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ONO船和O艇有区别吗?

楼主(2008-02-13):
如题!

网友:
MONO  是电动场地多艇竞速单体船,规定只能使用半浸螺旋桨。
\
O=FSRO级 使用内燃机做动力场地多艇竞速单体船,规定只能使用半浸螺旋桨。
从外观上看 MONO具有翻转水仓 O级没有(加了也没用),以前用O级船壳改装成电动(半MONO半O )是当时国内买不到MONO船壳又想玩而不得以才为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好像只是某地方或某機構組織的定義啊!

网友:
呵呵,,起码NAVIGA认可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只是某地方或某機構組織的定義啊!

晚辈学识有限,只会照搬书本文字,还请前辈赐教。

网友:
从mono  的直释,就是指单体船,所以我理解,O船,实际上也是mono的一种,h&M网站,把eco也归到mono的船壳分类中。

mono- 表示单
mono- 单
mono-block cylinder 整体铸造气缸
mono-block cylinder 整体铸造汽缸
mono-channel facsimile 单路传真机
mono-control 单一控制
mono-control=monocontrol 单一控制
mono-crystalline 单晶的
mono-crystalline=monocrystalline 单晶的
mono-gyro compass 单转子陀螺罗经
mono-hull ship 单壳体船
mono-hull ship 单体船
mono-hull 单体船
mono-hull 单体船单船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