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模友能告诉我哪里是副翼,襟翼,减速板,扰流板?

楼主(2008-02-13):
哪位模友能告诉我哪里是副翼,襟翼,减速板,扰流板?最好有图片解释???

网友A:
机翼最外端的, 两边差动的是副翼.
靠内侧一些, 能一起放下的是襟翼, 我的印象中 747 的襟翼在后面, A320 的襟翼在前面.
减速板就是机翼上面中部能弹出的板子, 发动机下面也能弹出减速板.
扰流板就没见过了.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差不多了
副翼一起向下也可以产生襟翼作用,
襟翼有前缘襟翼和后缘襟翼,现代喷气飞机一般都同时具有两种襟翼,747也有前襟翼的,
减速板,通过增加飞机迎风面积,增加阻力系数,达到减速目的,减速板就是机翼上面中部能弹出的板子只是一种,如su-27,f-15等,
还有机身两侧的,米格-15就是,F-16是尾翼边条尾端同时向上下打开,还有些飞机副翼是上下两片,同时做动,产生副翼效果,上下打开就是减速板,很多滑翔机这样刹车,B-2等三角翼还通过左右减速板的差动打开产生偏转力拒,产生方向舵的效果。
绕流版,根据功能不同,在飞机的不同位置都能见到,无非就是在某些状态下产生对飞机气动有利的涡流,F-4u在机头一侧有绕流片,因为F4u的螺旋桨直径太大,而下单翼的海鸥翼型离甲板又很近,容易受到螺旋桨不平衡气流影响,这个绕流片用来平衡气流,幻影2000在进气口的边上机翼的上方有绕流片,大迎角是产生涡流对机翼有增生效果,提高低速机动性。
再要详细。。。。。。还是找专业的空气动力学书籍看看吧,模型方面书大都的没什么用。

网友C:
看看此贴的 13楼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0554

网友(2009-01-20):
长见识了,看来想飞起来还是要多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