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模友能告诉我哪里是副翼,襟翼,减速板,扰流板?最好有图片解释???

楼主(2008-02-13):
哪位模友能告诉我哪里是副翼,襟翼,减速板,扰流板?最好有图片解释???

网友:
有一种工具叫做搜索引擎

推荐一下

www.google.com
www.baidu.com
www.yahoo.com.cn

网友:
先说副翼,一般的副翼是指飞机两机翼后面的控制舵面,它负责飞机沿机身轴向方向做滚转,也就是横滚,要倒飞的话要用到副翼,一般两个副翼的动作方向是相反的,一边的向上,另一边就向下。当然也有襟副翼和升降副翼,那是比较特殊的机型才用的,比如无尾三角翼的幻影2000系列就用升降副翼。接下来是襟翼,襟翼一般是指飞机机翼后下部和机身融合的一块可动舵面,它的动作可改变飞机飞行时的迎角,也就是提高或降低飞机的升力。减速板很好理解了,是飞机的机翼上表面或机身周围的某些位置的可动舵面,它的作用是通过增加迎风面积以增加阻力使飞机减速,一般是在空中加油完毕脱离或降落时使用。扰流板并不是所有飞机都有的,根据每架飞机的设计限制,气流流经飞机各表面后如果需要进行调整,就要增加扰流板,比如米格19飞机机翼上的小刀翼,它的作用就是扰流以保证气流的正确方向。

网友(2008-03-30):
楼上的讲的真好

网友(2008-05-10):
3楼说的清楚,效率恶高啊。谢谢了

网友(2008-07-10):
太好了   简直就是真理   学习了   谢谢!!真正为新手着想的老鸟   不像有些人非要人家去搜索引擎上搜!!顶一!

网友:
讲的好,长知识

网友:
先普及基本知识再上论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