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飞来问题不少?

楼主(2008-02-13):
我没玩过飞机,准备DIY个电固,我现在的设想是这样的:
电机新西达A2212 KV1400
电池EC POWER 1500MAH 15C 11.1V
舵 TOWER PROSG-90    3个
电调 好盈30A
控  FT06-A、
电池的充电器你们是买的还是DIY的买要什么牌的好多少钱????????

可行吗????????????

外壳我还没想好,也不知道怎么配置,请老鸟给我指点。
呵呵由于我开学后可能很忙,没时间弄我是计划在奥运会全完成就行。

我要是买成品机,是不是没有自己DIY的配置高。??????

我全套准备投入800元~~~`
给菜鸟详细的解说

网友:
飞过电直的话, 可以直接上四通机的.

跟美国手一样的, 右边那一支手就是控制飞机在空中4个方位的.

网友:
做微风吧

网友:
800包控吗?如果包控,可以TDF6或者是二手4VF约220;2212KV1200电机+18A电调,约二百;1500MAH15C3S锂电,约一百;1047.9060.8060.桨若干,数十元;塞斯纳空机,约150元;桨夹等小配件若干,忽略!
塞斯纳练好后,5mmKT板若干(10元一张)图纸下载,自己做3D机了。
如果是新手,还要一套模拟器,约一百元。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

网友:
直接做KT,控制翼面可以稍微改小点,平均一架KT空机成本2~5元,好飞好做。成本低。省下来的钱可以买套模拟器练习。若果想再省点,在网上下载破解版的G2模拟器软件,20元买一个带摇杆的游戏手柄,一样的练。我就是这么入门的,玩习惯了手柄再用真控的时候感觉好爽。
    充电器可以考虑E-SKY,60多吧,12V的电源适配器30多,100能搞定,挺好用的。

楼主:
哈哈谢谢大家的热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