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燃式发动机的淘汰原因

楼主(2008-02-13):
玩模型的前辈们,有谁知道以前的压燃式
发动机
为什么被电热式的取代了?难道是因为燃料的问题?我初中时买的一个压燃式还保存得很好啊,那时才30多元一个。

网友A:
启动不易,燃料危险

楼主:
燃料危险这个原因好像不是主要的吧?汽油机燃料也很易燃,甲醇机燃料有毒。
这种发动机的燃料成分之一乙醚放久了就挥发完了,使用的还没有挥发的多。还有现在很多地方限制乙醚的个人买卖。

网友B:
其燃料成分中的煤油燃烧速度较慢,直接导致压燃机转速不高。

网友A:
我说的就是乙醚危险,可以做坏事的

网友C:
启动困难.震动大.马力小.难以调整.无法实现"大排量"(一般压燃只能做到5CC左右).燃料较难解决.

网友D:
变速困难也是之一

楼主:
马力小不是因为煤油的问题吧?煤油比汽油的热值还要高,比甲醇更高,现在很多大型车辆基本上都用柴油发动机。我感觉是因为压燃式的排量不能做大了,否则启动要费很大的力才行。
震动大可以通过多个气缸平衡来解决呀。

网友E:
压燃的主要是不太好调整和启动费劲

网友F(2008-03-17):
其实可以使用镀层催化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