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的级别是怎么分的?

楼主(2008-02-13):
马达的级别是怎么分的,油动的和电动的都有级别分吗,我能听说XXXX级的飞机~~~老鸟指点

网友A:
電動:
沒有特定規格~相同SIZE的馬達~因繞線方式KV&功率會有極大差異
原則上數字(180~370~400~550等)越大出力越大也越重
油動:
木精::如常見30級~表汽缸容量0.3立方英吋(約5CC)
汽油::直接已CC數表示

网友A:
"XX级的飞机"並非正確講法
而是該飛機的重量等因素
用XX级的馬達適合飛行

网友B:
这里有张大致的对照表,虽并不详细,总比没有好,表格来源于DUALSKY电机的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