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控

楼主(2008-02-14):
究竟“混控”是什么??它负责控制什么?!!请教教!谢谢!

网友A:
混控是一个综合控制。
比如可变螺距的直机,推油门的时候,螺距也变化就是一种混控。
ccpm其实也是一种混控。
简单点就是2个或2个以上通道一起控制

楼主:
哦~~谢谢LS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