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和V2的拉杆组是否通用

楼主(2008-02-14):
请教:V1和V2的拉杆组是否通用?谢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完全没问题,注意调节长度就行了!!!

网友C:
舵机和十字盘的连杆不通用,其它通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D:
WING大大我就是用V1的舵机和十字盘的连杆凑的啊,现在飞得好好的怎么说不通用呢,首先只要连杆大致长度可以然后在细调精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