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分析下这个斯特林引擎的原理!

楼主(2008-02-14):
我想了一天也想不出是怎么工作的 觉得挺有意思 大家来讨论讨论 最好能画出简图说明 呵呵
一下是视频连接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xlRZd65RXQ&feature=related

网友A:
和普通斯特林发动机原理一样,只是用弹性材料替代了飞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普通斯特林发动机原理一样,只是用弹性材料替代了飞轮!

我知道是塑料片代替了飞轮 但是不知道气缸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一样的,他的塑料弹片起了向上推的作用,上面的金属块向下压,

只不过是用了万有引力的作用,横着放就不能工作了

楼主:
关于飞轮知道了  还是不太理解气缸的运动方式 有哪位大虾能画个截面剖视图出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剖视图

就是从中间剖开啊

网友(2008-10-24):
从中间剖开就坏了!

网友:
自由活塞式,可以很好的封闭

网友:
我看过它的分解零件图。上面的自由活塞有一个针伸到下面的热置换气缸里。并且穿过热置换活塞(热置换活塞中间有个孔直径比针的直径大)。热置换气缸的底部放着一个十字形弹性很好的金属片。由于热置换活塞底部有个凹坑,当按压十字形弹性金属片的中心时,十字的四边就会翘起,推起热置换活塞。
也就是当自由活塞下落到底时,热置换活塞被十字形金属片顶起。自由活塞上升时,热置换活塞下落。

网友:
图片找到了。

网友:
只要动力活塞与配气活塞成90度的相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