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

楼主(2008-02-14):
对变频器不了解,请教诸位,类似钻铣床上的1.5kw的电机,用多大的变频器合适?

变频器对于380v ,220v电机都可以用吗?

网友:
2KW的变频器就可以了,3相变频器不可以用在单相电机上面的。

网友:
1.5kw的电机,去买一个 220V 的 2.2KW的变频器好点,以后电机想换大点的,变频器也还可以用, 呵呵!  对于输入380v 三相的变频器,家用的是没办法用的,  输入380v 三相的变频器是工业用的!

网友:
如果你的1.5KW电机是单相的,那不能用变频器,只能换一个三相的,要拆开电机接线盒要那种6根线全引出的,用变频器时接成三角型,为了保证低速转距与机械变素时相差不多,最好三相电机功率比原来大些,变频器在大一档为好

楼主: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好点的呢?

网友:
西门子的变频器不错

网友:
进口的富士性价比不错,国产的便宜一般是进口60%

楼主:
那么即使说,我把380V的电机换成220V的电机,就没合适的变频器了。

第2个变频器是否可以直接接220的电机?

网友A:
220V也分单相还是三相,如果你的电机是单相220V,就只能换电机了

楼主:
那么买变频器的时候,用在铣床电机上的是否有特定标称指标,还是就是那种通用的变频器就可以了?

好象有很多种,通用的,供水的,住塑机的,高速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也分单相还是三相,如果你的电机是单相220V,就只能换电机了

我现在想去买铣床,zx50,或者7045,他们原配的都是叫做 380v的3相异步电机吗?

如果我要用家里的220v电,为配合变频器,应该换什么型号的电机和变频器呢?是否三相220V的?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家里的单相220v电作为变频器输入,变频器输出三相(220V)电,接三相(220v)电机;
普通三相(220v)电机的频率调整范围较窄,电机上的散热电扇在频率偏离基准时无法正常工作,会影响电机散热.
最好选用220V的三相变频电机,变频器选择三相(220V),并且功率上比电机大一个档次;
变频电机一般以 V/F方式控制,小于基准频率(50Hz)时处于恒转矩状态,大于时处于恒功率状态,所以在低速时不象机械变速那样会增大转矩,这样必须提高电机功率达到低速时所需的转矩.

网友:
麻烦哪位给些变频器和变频电机经销商的联系方式,要公对公能开发票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变频器不了解,请教诸位,类似钻铣床上的1.5kw的电机,用多大的变频器合适?

变频器对于380v ,220v电机都可以用吗?

1.5KW的电机,买个2.2KW的变频器比较稳当..
.变频器只能用于三相电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