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和电直入门级哪个容易操作?

楼主(2008-02-14):
固定翼和电直入门级两种飞机哪个更容易操作?
如果是固定翼,最好能够说出牌子和型号,要求不高,操作简单,四通道,能飞航线就行。

网友A:
固定翼的,操作相对简单点,尤其是电固,不用调发动机,充电就飞了。
至于飞机,我一直都强调“塞斯纳”,沧狼同启迪的都可以,但最好就是配无刷动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的,操作相对简单点,尤其是电固,不用调发动机,充电就飞了。
至于飞机,我一直都强调“塞斯纳”,沧狼同启迪的都可以,但最好就是配无刷动力的。

肯定是固定翼上手快,进步也快,费用也低。电直,玩几下就没劲了,一般都上油直的,那是个无底洞,一下去就栽了!

网友C:
固定翼的乐趣多一些~~~

网友:
应当是电固吧, 把练习机放在地面上, 一推油门它就飞起来了, 一关油门, 它就滑下来了.

很好玩儿的.

网友:
翼龙多炸几次就会了,电直用真机练的几本是米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定翼的乐趣多一些~~~

赞同!

网友:
绝对的固定翼简单得多,我现在买的雷鸟电直只放在音箱上当静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固定翼上手快,进步也快,费用也低。电直,玩几下就没劲了,一般都上油直的,那是个无底洞,一下去就栽了!

经验啊,经验!象我这样,买了个拉马,到现在也没有学会对头,只会个悬停,直上直下,和竹蜻蜓一样,呵呵!而且,投入的钱还不JB少!实在是瘾发了才拿出来飞一下!晕!
拉马上不能使用的电池和电机,换到我的薄膜机上,还正可以使用呢!

网友:
当然是固定翼容易上手,直升机比固定翼晚出多了(复杂多了),直升机是大陀螺,固定翼是小陀螺,至于陀螺有多复杂就不用说了

网友:
固定翼,KT机好飞好做费用低,F3P机型飞得慢稳

网友:
拉马?我3、4块电池就能随便飞了,从这个房间飞到另一个房间,跟真的电直差距还是很大的。

网友:
固定翼,就是场地少。郁闷啊

网友:
是的,固定翼需要大点的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