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问几个模拟器问题,高手指点一下,你们的一小助,我 ...
集中问几个模拟器问题,高手指点一下,你们的一小助,我的一大步!

楼主(2008-02-14):
两个问题请教:
1、XTR和凤凰
模拟器
在Vista系统下可不可以安装、运行?天外飞0905A
可以玩这两个模拟器吗?
2、我的电脑配置:
Cpu:Intel 奔腾双核 T2310 1460MHz 1MB二级高速缓存
内存:2 GB DDR2
显卡:Intel® GMA X3100
显存:最大251MB共享显存
系统: Vista® Home Basic
这个配置可与可以玩
凤凰
或G3吗?
潜水1个月,集中两个问题,请明白之人赐教!多谢!

网友A:
我在XP下用0905A 玩G3.5能玩

网友B:
晚上我试试,你这个配置应该是笔记本吧。我的sony CR13

楼主:
上面的配置是东芝笔记本电脑!

网友C:
XTR 和 G3都可用在VISTA 下运行。
有些用户可能在VISTA下安装不上,不是软件的问题,是安装程序的问题。
XTR 可用先安装好,将整个目录拷贝到VISTA下,可用直接使用。
楼主的显卡有点逊色,共享内存的,3D效果稍差,但从配置来说,主流模拟软件应该是可用玩的。
0905A 既不能玩凤凰,也不能玩XTR, 它只是一个游戏杆而已,即使玩G3也需要安装破解软件

楼主:
哎,论坛中有些人就是不吝指教啊!谢了!

楼主:
凤凰的模拟器在vista下能运行吗?上面的电脑配置能玩凤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