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加保护骨架(多图)

楼主(2008-02-14):
1) 正面

2) 肚子

3) 俯视

4) 机头装了个手电筒里的那种废弹簧,测试了一下,效果不错!

5)侧面,主机翼前面加了根横梁,当飞机失控撞障碍物时首先撞到它,从而有效保护主机翼。另外它也可以避免降落时主机翼磨地!

6) 尾机翼骨架,也是用来保护尾机翼的。当飞机失控,尾部先着地时它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尾机翼受力。另外也可防止降落时尾机翼磨地!

7)马达底座有上移了1公分,不知道这会否对正常飞行有影响!

8)看到主机翼上那道白色的手术缝合伤口没有?下面埋有一根小指粗的竹棒哦(打毛衣用的那种,我偷来的),翅膀这回可够硬了。启迪买的泡沫胶,用了半管在这里了!没办法,这里是主要受力点,不粘牢固不行!上天后机机的所有重量就要靠它承受了!

问题讨论:
1)电池放在翅膀下面的那个槽里是否更有利于横滚呢,因为放上去后重心就上移了。不过每次换电池的话都得拆开翅膀,然后在调整翅膀,,,好麻烦啊!

2)在主机翼前方多加一个马达,当要撞障碍的时候就用启动这个马达往前吹风,起到减速的功效。可是随之而来的是得要另陪一套动力电调,好头痛。
或者可以直接用一个可变矩的旋翼头,然后用一个舵机控制螺距。当要撞障碍时,反螺距,减速,,,可是我买不到变矩旋翼头,听说旋翼头不够力,用2408这么粗鲁的马达肯定射桨。

大家发表一下观点哦

网友:
很没必要

网友:
个人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理由如下:
1:加上那个支架,空中飞行的阻力增加很多,飞机的性能下降不少。
2:你把马达支架上移动,推力线需要重新调整,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和危险的,你能行吗?

如果怕摔机,那就在电脑里把模拟器好好练习,飞行前做好各种准备,

楼主:
to:楼上

请问推力线调整的原理和原则是什么呢???

我的电机底座已经用502粘死不想移动了。而且启迪给我配的是7060桨哦,我句的按原来那个孔安装的话螺旋桨都要打到尾杆了。所以我就上移了

网友:
楼主很有些杞人忧天,照你这么考虑问题,那些轻木飞机都不用飞了;
不过如果给我这么一架武装到牙齿的飞机,我敢把天空中的所有航模撞下,先清场,再飞,呵呵

网友:
给楼主如下的建议:
1:如果怕摔机,那就在电脑里把模拟器好好练习,飞行前做好各种准备,这比你绞尽脑汁想防止撞击的设施要有用;

2:拆除所有已经安装的多余装置,让机身干净起来!

网友:
推力线要上天才知道是否正确,起飞以后机头不往下栽,不往上翘,不左右偏就基本上正确了,然后慢慢调整推力线往下一点点就好了。7060桨装上是不会打到尾杆的,我玩过两架翼龙了。翼龙本来就重,你再加那么多的铁丝上去岂不是更重吗,不好飞的。

网友:
7060桨正常安装位绝对不会打到尾杆,因为翼龙设计就是使用7寸桨的。

网友:
完全没必要!!!
飞机不是用来摔的,建议LZ将所有东西都拆掉,在设计时已经为你平衡好了,你乱加这些东西,就将设计师辛辛苦苦配好的平衡打破了,还得自己再调整...
当你练好模拟器以后,已经很保险了,真的
在模拟器里多练降落,降到跑道上,练好为止,在上真机就万无一失了,我就是这样,很有用
翼龙是高单翼+上反角,做横滚很不方便。加副翼可以,但别指望用它做出漂亮的横滚。
一般来说,翼龙成品机里的380有刷完全够用,加原装8.4V1000mah电池可以飞到20分钟以上(含滑翔),全油门放电有10分钟

给几个建议
要到飞的话,机翼下面拉2条纤维胶带,上面1条
机翼前缘包宽胶带,作用是保持翼型和防撞
后缘的直线部分,尤其是靠近翼根的部分,加一层宽胶带,万一撞到机翼,白塑料片一移开,橡筋很容易将泡沫后缘勒破
尾翼前缘加一条胶带,防止降落时撞破

楼主:
谢谢,楼上的 wzh 和 四处流浪 前辈! 小子受教了,原来机机有那么大的学问啊,我是第一次玩航模呀.希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我用6ex玩凤凰模拟器的,我感觉我非模拟器的固定翼还不错,筋斗,侧飞,横滚,倒飞都比较轻松。但不知道真机器是否如此,我估计并非如此。

另外,翼龙原来那个孔位是软塑料,我估计就算装在原孔位的话也一样要调推力线哦。

我刚刚翻阅了一些各位前辈以前讨论过的推理线的帖子。要确定推力线真的不容易哦,要确保推力线穿过重心。

我的无刷设备新买来有些问题,推大油门就自动停机,已寄回启迪店让他们给我调了,一个礼拜后估计才能回来。这段时间我就只能干等了,无法做试飞。

楼主:
多谢楼上的兄弟的宝贵建议。看来我还得再练练降落。因为在模拟器里场地很大,但每次降落时我都不是很平稳,如果上真机翼龙的话肯定要让尾翼磨地的了。只能在尾翼边缘包块可乐铝皮。

既然大家都这么说,等我的动力设备一回来我就按照各位前辈的建议从新组装,调平衡,飞飞看。到时候在向大家汇报结果。

网友:
画蛇添足也!

网友:
我向毛主席保证,这是我见过的最强的翼龙!

网友:
越重的飞机摔起来损伤越大
惯性和质量有关

楼主:
在总结了前人经验后,我给翼龙开了 4cm x 40cm的 副翼。
帖子里有不少人用一个舵机控制两边副翼的,一个舵机控制虽然同步性好,但是拉杆大都设计成三角对称斜拉式,显然斜拉式没有垂直式效率高,左右副翼连动差角也大,容易掉高度,所以还是决定用两个9g舵机以及y线控制副翼。

不知大家以为然否?

网友:
强!~~~ 空战的极品!

网友:
能量不變!
橫桿:會將力量轉移再螺孔
彈簧:也是會將力量轉移到螺絲孔

要補強不如再機翼前緣貼碳/玻纖棒~分散受力
機頭內塞保力龍獲發泡黏合~或弄在機頭外

楼主:
原来如此!

网友:
不是翼龙了,变种坦克哦!

楼主:
hehe,有人试过2.5kg的翼龙都能正常起飞,我这个应该不超过1斤半把,为何大家都说飞不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hehe,有人试过2.5kg的翼龙都能正常起飞,我这个应该不超过1斤半把,为何大家都说飞不了呢?
2.5公斤是改的油机

网友:
我感觉翼龙不用这么费心去伺候它。即使摔了也不会怎么样的。放心飞去吧

网友:
很黄....很暴力......

偶的观点被大虾们都说了~~~~

楼主:
好吧,等电调回来,就按照大家的意见组装起来然后到麦田那边实飞一下!!!

我在南宁这边都没有找到玩模型的朋友,我们单位的人都笑我这么大了还玩玩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总结了前人经验后,我给翼龙开了 4cm x 40cm的 副翼。
帖子里有不少人用一个舵机控制两边副翼的,一个舵机控制虽然同步性好,但是拉杆大都设计成三角对称斜拉式,显然斜拉式没有垂直式效率高,左右副翼连动差 ...

晕啊, 那是为了省一个 25元的舵机, 同时也省了一条Y线.

网友:
这翼龙值得参考一下, 有些思想是挺有意义的.

只是楼主对阻力及重量的增加, 没太注意啊.

网友:
装个浮桶, 到南湖玩儿水机啊.

那么大个湖, 不用用太浪费了.

楼主:
楼上的也是南宁的么?我这边离南湖远呀

网友:
有没有用,炸过才知道,建议LZ发炸鸡图

楼主:
呵呵,楼上很多人说太重飞不起来...
我估计飞是飞的起来的,只是阻力大,飞的慢而已...
不过估计如果从100米高空失控坠落下来的话,再强的保护骨架也要没用,因为加速度太大.

所以,对于像我这样的初学者而言,最有效和简单的防炸措施就是降低速度....也就是需要装一个可变距的螺旋桨.危急时刻就紧急变距减速,
或者去买一个小伞包,用一个通道来控制一个机括,高空失速,措手不及时就启动机扩,弹簧把伞包弹出,飞机安全坠落.

网友:
kelein ,你想象的那些场景都不大可能出现,最有可能出现的险情:
1:遥控操作错误,造成坠落
2:起飞前重心没有调整好
3:起飞投掷错误
4:电池的电没有冲饱

建议你去掉翼龙上的那些所谓保护措施,在模拟器上好好练习,不要在飞行中惊慌失措,造成操纵错误;

南宁的模友很多呀,例如特帅呆王子、老雷。

楼主:
啊,谢谢wzh指教,,,
等我的6exhp 邮寄回来了,我买条模拟线就可以在凤凰模拟器里练习降落和航线了.

哦?我要联系一下特帅呆王子、老雷呢,好多东西需要向他们请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