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咯! 看看希望厂家出无刷共轴lama的人多不多

楼主(2008-02-14):
  lama迷们`````投票咯`````!!!!!!!!
首先说明一下,我是菜鸟.对于造机成本不了解. 所以呢,投票的价位都是上限.
本人是极度极度```再极度````````极度`````我再`一个极度先```````的lama迷 只要是共轴的电直俺都入迷`````
可惜啊,最期待的无刷lama系列 厂家竟然不出````不出````````
厂家也应该照顾照顾俺们这些发烧菜鸟吧`````` 眼看着高手们自制无刷lama爽飞```````俺只能干看啊`````
多选投票
: ( 最多可选 6 项 ), 共有 263 人参与投票
1. 1:目前的lama就合适了 300--500的价位
2. 2:喜欢双370有刷马达大lama 价位700-900
3. 3:如果有180级无刷共轴 价位在800内就买
4. 4:如果有400级无刷共轴 价位在 2000 内就买
5. 5:如果有450级无刷共轴 价位在 2500内 就买
6. 6:如果有500级无刷共轴 价位在3500内就买

楼主:
哈哈,俺先投票,俺的胃口比较大,想有一架心爱的在室外室内都能飞的大拉力lama```
嘿嘿嘿嘿``````奸笑过后 俺选择 450级别的无刷!!!!!!!!!对!!就是它!!!! 期待厂家开发的450!!!!!!!!!!无刷大lama!!!!!!!!!!!!!!!!!!!!!!!!!!!!!!!!!!!!

网友A:
其实无刷的lama应该不比有刷的贵很多的,制造成本上,不过lama需要用到无刷这么强动力吗,我怕jj虚不受补,嘿嘿

网友A:
我估计现在玩lama的,电机都是热死的为主,很少人会玩到退磁而死的,呵呵

网友B:
个人觉的没那个必要哦
----------------------------------------------------------------------------------------

网友C:
如果你如在家里飞飞400或450,就体会到大点的只能作家里悬停,大飞机的旋翼太可怕了,打到那里都不是玩的,在室外,性能上双翼机又比单翼的差很多.WK的双370大LAMA,抗风较好,飞的人却很少.
如果LAMA的四合一把有刷电调放在外面,再出无刷升级套件,就方便了,不过买的人也不会多.

网友D:
喜欢无刷大LAMA

网友:
没这个必要吧。。。LAMA算是玩具级模型,想要玩玩的不会玩那么大,想要玩模型的又不会玩那么小。。

网友E:
我和LZ一樣······
自從玩LAMA后我發現自己深深愛上共軸反槳機···現在還打算改無刷···雖然覺得會有風險··但自己實在是太喜歡了···
也在“牛突B”網里看了很多老外做的共軸機····真的很羨慕····但也只有羨慕
為什么這個中國就沒有生產呢??這也是個市場啊····
如果說共軸不能飛3D··但共軸應該比單槳穩定啊··對不追求3D或者玩航拍的玩家也絕對是個市場啊···
我不理解為什么····不知道是不是技術上的問題呢??··不明白·······
我支持400級的無刷共軸·····
如果到時真的有·相信這個就不能叫LAMA了····應該有自己的名字了·····

网友F:
无刷LAMA, 太有必要了, 举双手赞成.

网友G:
搞那么稳定,还无刷,飞机谁买?

网友E:
原帖由
行空者
于 2008-2-15 12:29 发表
搞那么稳定,还无刷,飞机谁买?
我第一個帶頭買·········
只要價格適合·······
希望廠家能看到········

网友E:
現在最有希望就是看SJM能不能搞了·········

网友H:
看了那几段视频,确实很吸引人。不过人家这架共轴上下浆都有复杂的旋翼头,可以控制得很精确。这要比单桨机复杂得多。如果出这样的lama恐怕价钱便宜不了。

网友I:
希望出了升级件,不要单独出

网友J:
800,太贵了

网友K:
求抗风好大大LAMA,有知道朋友进
想知道一架抗风好大大LAMA,双浆同轴的,大家知道哪有不?
能够是金属件的,能够是无刷的,能够抗风性非常好的,当然,可能国内市场还没有
但是相对所有LAMA比较出色的国内市目前有的请大家介绍一下,实在没有,抗好的好的大点的就可以
实在太喜欢了,没办法!

网友E:
有就不用出這貼了啊
相信喜歡共軸的也不占少數······
哈哈
很開心
終于找到同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