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

楼主(2008-02-14):
今天在掏宝上看见个电池不知道用在船上可以不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9adc0bc847102.jhtml
大家用什么电池可一给我说说吗?

网友:
实在想用便宜的电池我介绍你用这个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71d6f006c55c0a5ef76276b1028d8c30.jhtml

网友A:
搭车问一下````上面这两款电池可以飞飞机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一下````上面这两款电池可以飞飞机不?

看你飞什么飞机了。稍微像样一点的飞机都用不了这些电池。

网友:
目前就是飞飞练习机````微风阿什么的````不要求速度```

我的电机是2212+20a电调+1047桨`````

高手解答下哈```

网友:
还是用锂锰吧

18元/颗那种26650磷酸铁锂虽说可以20C放电,但大电流放电超过半分钟就不安全了(会喷液) 这种电池只为10C放电而设计

网友:
动力不能用,那是里电池,用在发射机上可以的加保护板就可以了。

网友:
电池很好 很强大  用来玩玩具具船很便宜 很暴力

网友(2008-03-22):
磷酸铁锂电池那个我有8个,放电到剩余80% 甚至90%的时候,就只能短路电流,单节,17A左右了,不过我用3S飞过400直升机,呵呵,设置了最低的保护电压,可以飞,半油门就起来了

网友:
半油门就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