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迪生来回答!

楼主(2008-02-14):
遥控器不是说一通就是控制一个动作吗?那一个舵机可以靠遥控器控制2个方向那2个舵机就可以控制4个方向!那不就2通就OK?因为上下左右不就是4个方向嘛?4个方向有2个舵机控制.2个舵机有2个通控制?

          就算上面我理解错误(因为我刚刚把内容打完我就觉得我好象错误了) .那为什么4个方向要3个舵机!2个可以不?这是为什么?解释一下!

网友A:
一个舵机可以控制升降或方向是对的,这是两个通道,你可以认识是控制了四个方向,但是只是两个轴向——横轴和立轴,还有一个径向方向上的,靠副翼控制,另外还有一个通道是油门,共计4个通道。

PS:FUTABA设备
     第一通道:副翼;
     第二通道:升降;
     第三通道:油门;
     第四通道:方向;
      JR设备
     第一通道:油门;
     第二通道:副翼;
     第三通道:升降;
     第四通道: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舵机可以控制升降或方向是对的,这是两个通道,你可以认识是控制了四个方向,但是只是两个轴向——横轴和立轴,还有一个径向方向上的,靠副翼控制,另外还有一个通道是油门,共计4个通道。

PS:FUTABA设 ...

楼主:
呵呵  爱迪生就是不一样  学习了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爱迪生就是不一样  学习了  谢谢啦

晕,这种夸人,难道两个爱迪生不一样? 应该这么说:爱迪生就是爱迪生,与众不同啊!

网友:
爱迪生是个好同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学习了

楼主:
怎么啦  ???不对吗???

网友:
呵呵人多没好事儿

网友:
2楼的解释很精确......加分.....

网友:
爱迪生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