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这是什么代码?

楼主(2008-02-14):
这个是什么代码啊? 老是看不懂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没有看见你的代码啊

楼主:
不就是这个  咯

网友:
:em26: :loveliness: :em15: :em14: :em03: :em02: :em01: :em00: :em05: :em07: :em08: :em09: :em10: :em11: :em12: :em13: :funk: :em20: :em21: :em22: :em24: :em25: :em06::em06::em06:
:em06::em06:
:em06:

:em06: :em06: :em06:
:em06: :em06:
:em06::em20: :em04: :em16: :em17: :em18: :em19:

网友:
:em01:
:em02:
:em03:
:em04:
:em05:
:em06:
:em07:
:em08:
:em09:
:em10:
:em11:
:em12:
:em13:
:em14:
:em15:
:em16:
:em17:
:em18:
:em19:
:em20:
:em21:
:em22:
:em23:
:em24:
:em25:
:em26:
:em27:
:em28:
:em29:
:em30:

楼主:
哦 知道啦 !原来是表情代码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