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帮忙看看我的450C。谢谢!

楼主(2008-02-14):
新买回来的GL450C。当时调好了。卖东西的给试了。都没问题
可我怎么看怎么变扭~后来发现,是不是浆装反了?
如果是,我自己换过来之后,需要调整什麽吗?~如果需要请您赐教~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有这种事情,会变?卖东西的给试了能飞起来吗?...浆是装反了,飞后再决定是否调整。

楼主:
当时能飞起来~
顺时针旋转吧~
我很郁闷~
我换过来之后,怎么知道需不需要调整呢?
谢谢~我刚接触电直。不太懂~呵呵~
还有,这浆装反了,飞,会不会对机器有影响?损坏什麽东西?~

网友B:
从上往下看,顺时针转的话那就是装反了(按我所见过的所有直机,LZ的大浆应该是装反了)
飞倒是可以飞,但性能肯定差,升力小很多.对电机不利!
调整如下:
如原来能起飞,直接将大浆反装

楼主:
好的!谢谢您~我试试看~呵呵~非常感谢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用客气.

网友D:
怎么装反的???
这尾桨是怎么装的?

楼主:
回 7楼
我这个450C是天6的控,加充电器和外场箱是2350元~
您说的精简版和完整版,我还真不清楚~呵呵~

楼主:
回8楼~
尾桨没反。
主浆反了。买飞机的说可能是一忙·给装反了~没发现。就收柜子里了。然后就给卖了~……我就那么倒霉……
不过现在弄好了·呵呵~

楼主:
比我那还值呢~我那个2350,是天6的控~呵呵~
我感觉还可以~我也是新手。上手还可以吧·连连模拟器。然后再给电直加个训练架。练去呗~
炸机很正常~我这玩了一个多星期,小小炸一次,小炸一次~呵呵~

楼主:
对~看您那个好像没有充电器。
得单买一个。
我也说不好都需要配什么
反正我配的有
1.5-3MM的四把六角螺丝刀
螺丝胶
螺距规
备用螺丝
备用尾桨、主桨、主轴、尾轴、大齿、小齿
3块电池(2块周末找石斑鱼老师拿)
别的目前还没有~准备再准备点备用件。应急用。
淘宝上一次多买点,运费比较值……呵呵
具体的东西,您还是问问各位老师吧~

楼主:
咱还是Q上慢慢说吧~呵呵~

网友E:
朋友你的QQ号是多少?我也想进一台450C,我的Q号是 191372792

网友F:
浆确是装反,换了之后肯定要调双桨的,这么马虎的店铺,你还要看看螺丝紧不紧,那里还没装好还去低空试飞。不然你损失就惨重啦。

楼主:
回19楼
哈哈~别提了`尾桨上的一个螺丝松的。飞的时候尾桨飞出去了。呵呵~不过现在自己全都把机器给调好了。鼓捣好了。该上螺丝胶的地方都上了。哈哈、现在打死我也不去那家买东西了·呵呵~